继电器的使用工作原理和具体应用

楼主:
继电器元器件现在一般有5个引脚
如图所示、
图1是原理图上继电器的一般接法。
图2是继电器的基本内部结构。
现在对元器件和原理图加以说明:
XQ为线圈的两个端子(结合图2)
1脚CB是常闭合点,5脚CK是常打开点,3脚KGB是开关接触点
也就是说当两个线圈端子XQ没有形成回路电流时候(也就是两个XQ都是高电平或者低电平)的时候,3脚和1脚是连接在一起的,继电器没有工作。
当两个线圈端子形成回路电流时候(由原理图可知,4脚一直为高电平,因此也只有J1为低电平来拉低2脚XQ),则继电器工作,使得继电器内部3脚和5脚连接在一起。
以上内容同时结合图1和图2一起看更加清晰。

注:
这就是在原理图中的一般接法
可以看到 其中三个引脚是可以引出来的,以便接上其他的元器件
其中3脚默认状态下可能跟1脚相连接(3脚也有可能跟5脚相连接,视具体的元器件型号而定。)
为了方便理解,将下面的图与上面的原理图联系起来。)

结合图1和图2,这样便可知道,J1是由单片机和驱动电路来设置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的。从而选择是否让继电器工作。
而OUT1A,OUT1B,OUT1C,可知道,在外部开发上又可以连接其他的元器件(相当于把用电器连接到继电器上的触点上。)
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达到让单片机来控制继电器的状态。

网友:
现在这个元器,实际应用中,使用的少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