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分享:电池管理芯片中AFE和电池监视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
Q:

TI 的电池管理芯片中有好几个种类,包括电量计,电池监视器和平衡器(这个又有模拟前端AFE,电池监视器),想请问这些都是做电池管理的,有什么区别。比如BQ76PL102和BQ29330

网友:
A:

AFE自带ADC库仑计能测电流,但是没有处理器核、无法对电流数据进行处理,也就无法计量电量,所以需要外加电量计芯片。

Q:

那就是说电池监控器是包括AFE和电量计的是吗,有处理器内核,外部MCU与它通讯读取数据就可以,MCU不需要再做任何处理是吗?

做一个2-4节电池的电池管理方案,电池为18650锂离子,容量2000mAh~3500mAh,能否帮忙推荐一套芯片,最好是能有电量计,监控器和保护功能一体的芯片

A:

推荐 BQ4050或者BQ40Z50-R2

用于 1-4 节串联锂离子电池组的__bq4050 CEDV

网友:
Q:
那么BQ4050和BQ40Z50、BQ40Z50-R1、BQ40Z50-R2主要区别是什么,看Datasheet描述基本都是一样的,PIN脚定义也是一样的

A:
BQ40Z50、BQ40Z50-R1、BQ40Z50-R2区别是固件版本不同,固件是可以烧率的

Q:
那么关于固件版本的优化是R2>R1>NC吗

A:
新版的是R3,固件升级一般是修复旧版的bug或者增加了一些新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