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消除断电之后IO还有电流

楼主:
单片机断电之后,IO口上接的LED灯还会亮一会,(LED灯阳极接的3.3V,阴极接在IO口上)。

网友A:
这是系统中有大电容吧

网友B:
先断3.3V电看是否还有延时

再切断给单片机的供电,分析问题所在

网友:
估计3.3V电路中有较大电容,该大电容未放电完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断3.3V电看是否还有延时 再切断给单片机的供电,分析问题所在

首先断了外部供电,只留3.3V供电的时候,有延时现象,后来发现是交给外面焊接的时候把其中一个电容的容值给改大,导致断电之后电容放电时间过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系统中有大电容吧

嗯嗯,是的,本来设计的没有打电容的,但是交给别人焊接的时候由于没有找到,私自给换了一个较大容值的电容,断电之后放电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嗯,是的,本来设计的没有打电容的,但是交给别人焊接的时候由于没有找到,私自给换了一个较大容值的电 ...

如果保留大电容,可以做检测掉电

网友:
我也想说掉电检测,你得系统分析一下你的系统对低电压状态的处理方式,如果真的是电源电压偏低又当如何解决。

有些单片机的低电压、复位、看门狗可以联系在一起,看你想怎样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