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推挽变压器输出电压公式推导及仿真,第一次网络求助,希望能得到各位大哥的帮助

楼主:
第一次做推挽,如图关于推挽变压器输出电压U1和U2的公式推导,问了身边的同学,有两种不同的答案,拿不定注意,有大哥哥帮一帮小弟么?

网友:
没人帮一下么

网友:
想设计的推挽变压器的参数是哪些

“有两种不同的答案,拿不定注意”

把这两种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网友A:
因楼主提出问题没有具体参数,不知道纠结的那两种不同答案。

下面给楼主找一个 本论坛@伟林电源 版主和几位论坛高手的一个有关推挽变压器计算的讨论贴,也许对楼主有所悟。

网友:
   推挽式变压器的设计公式是否正确?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085925-1-1.html

网友B:
推挽变压器次级电路有错。

一是两个二极管的方向不对。按照变压器同名端(加点),这两个二极管都是半波整流,但推挽电路不允许半波整流。

二是半波整流绝不允许二极管和滤波电感直接联接而没有其它联接。

网友:
电路中元器件的联接,是定性问题。变压器输出电压推导,是定量问题。应该先解决定性问题,再考虑定量问题。

网友:
“问了身边的同学,有两种不同的答案”

把这两种答案贴出来大家看看。既然不同,至少有一种是错误的。另外,你自己认为哪种是正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楼主提出问题没有具体参数,不知道纠结的那两种不同答案。 下面给楼主找一个 本论坛@伟林电源 版主和 ...

嗯嗯 十分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推挽变压器次级电路有错。 一是两个二极管的方向不对。按照变压器同名端(加点),这两个二极管都是半波整 ...

谢谢您的回答,相关理论基础我还是比较薄弱,我再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您的回答,相关理论基础我还是比较薄弱,我再好好学习一下,

如果有时间,不妨阅读下面这本书,讲得比较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时间,不妨阅读下面这本书,讲得比较详细。

嗯嗯,太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