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综测科技有限公司教你CMW500不知道怎么手动测试步骤!?

楼主:
CMW500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是 General purpose RF Generator ,即通用射频信号源, GPRF Generator 。

该部分功能可以被用在GSM,CDMA2000,WCDMA,LTE以及WLAN的生产校准过程中,也可以用在GSM,EDGE,WCDMA,HSPA,LTE以及WLAN的非信令验证过程中。

看着界面准备好手动调参数:

GPRF Generator的Baseband Mode有三种选择,CW信号与Dual Tone信号可以产生模拟信号,这两种信号在频谱仪中的频谱如下所示:

选择ARB则可以通过调用CMW的内部硬盘或者外部的存储器中的波形文件产生相应的数字调制信号。我们在实现GSM,GPRS,EDGE,WCDMA,HSPA,CDMA20001X,EVDO Rel 0,A,WLAN等通信标准的校准、综测时都会调用相应的波形文件

下面通过几个例子来对GPRF Generator的不同应用进行介绍:

WLAN的非信令接收机测试,按照下图的图标来设置参数,以下参数设置没有先后关系:

1.设置信号的输出端口,由于WLAN的测试是TX,RX在同一个射频端口,

所以这个端口一般选择RFCom端口,而不是RFOut端口。

2.设置线损,设置正值为衰减值,由于GPRF为通用信号源,所以这里只

能够设置频率而不能设置信道,如下图要测量WLAN的信道1,则频率设置为2412MHz。

3.设置CMW的输入功率

4.设置基带信号模式为ARB模式

5.设置ARB文件的播放方式

如果波形文件的长度为2个数据包的长度,Cycle设置为500,实际上CMW一共发出的数据包数量应该为1000。

设置完以上参数之后需要加载波形文件,操作如下列操作顺序:

1.设置ARB模式

2.打开ARB文件路径

3.选择ARB文件

4.打开信号源,CMW会通过计算将ARB文件的内容加载到RAM中。

5.按GPRF Generator,将信号关掉。

到此为止,完成对于CMW500仪器端的所有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