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一个小问题。

楼主:
电感的温度和直流电源的电压有关系吗?

网友:
根据你的图,电感的温度(严格地说是温升)应该和直流电源输出电压没有关系。

网友:
直流电路中,电感发热只取决于电感的直流电阻和通过电感的电流。

网友A:
我用的5V40A的开关电源,结果领导说电压太高,改用3.3V电源测试。。。。我不知该如何是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5V40A的开关电源,结果领导说电压太高,改用3.3V电源测试。。。。我不知该如何是好。。。。

测试什么,

电感的温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测试什么, 电感的温升?

看看通过多大电流能长时间工作不发烫,了解一下大概的工况。2.8安电流时不敢摸,2.4安手能放上去2秒左右,2.0安可以捏住一分多钟没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通过多大电流能长时间工作不发烫,了解一下大概的工况。2.8安电流时不敢摸,2.4安手能放上去2秒左右 ...

说了半天,电感发热还是与通过的电流直接相关。

你的领导让你用3.3V电源测试,说得对。电感的电阻一般很小,你使用的电源电压越高,电源和恒流电子负载发热越厉害。用较低电源电压,不是减少电感发热,是为了减少直流电源和恒流电子负载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通过多大电流能长时间工作不发烫,了解一下大概的工况。2.8安电流时不敢摸,2.4安手能放上去2秒左右 ...

想问一下,楼主测试完后,怎样和领导汇报

多少安电流时不敢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