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读写PIC16F1938芯片中的EEPROM内容

楼主:
我是新手,之前没有弄过单片机,手头上有个带pic16f1938芯片的产品,想要读写EEPROM的内容,有什么好的方法啊,用过ICD3烧录器,很慢,而且只有几条命令行可以操作ICD3,不好用。我是要用上位机来读写PIC16F1938芯片中的内容的,ICD3不能实现。需要弄一个PIC16F1938一样的单片机,然后通过这个去读写产品的EEPROM内容?关键是自己不会单片机,请问下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啊?

网友:
可以看看下面这里的资料,都是PIC eeprom相关的内容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eewsearcher?kw=pic+eepr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多谢楼主!

可以写个程序通过串口去读取和写入EEprom,这样的话上位机就很方便修改和查询EE的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hcwz 发表于 2020-6-17 08:34 好的,多谢楼主! 可以写个程序通过串口去读取和写入EEprom,这样的话 ...

就是按上面修改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hcwz 发表于 2020-6-17 08:34 好的,多谢楼主! 可以写个程序通过串口去读取和写入EEprom,这样的话 ...

但是产品里的单片机程序是不能修改的,上位机无法通过串口直接与产品的PIC芯片通讯,还是得借助另一个单片机,用这个单片机来读写产品的PIC芯片,上位机通过串口与外部的这个单片机通讯。关键是这个外部的单片机不知如何实现或者用其它什么工具实现?

网友:
用烧录器读取,查看

网友:
要么请会的人帮你设计一个专用读取设备,要么只好利用烧录器。哪个合适,看你有多少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