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MEMS创意大赛第10贴 -- MLC问题探讨与求助

楼主:
关于MLC的一些问题整理:

  1. 数据训练采集时间

培训PPT中提到,需要在运动开始后,才点击start,开始记录;但是这里有个疑问是:这样做 不是会损失掉一部pattern, 是否会造成运动识别不准。还请帮忙解释一下具体原因。

  1. 数据采集次数

   请问采集某项运动,采集次数越多越好吗?

  1. MLC生成决策树后,特征值该如何选取?

特征值是依据运动的特征进行选取么?是否能提供一些例子说明。

  1. 实际应用问题

将骨传导传感器贴放在桌子上,用MLC 应该可以实现对不同敲击声音的判断吧。

关于FSM的一个实际问题:

我尝试运用FSM结合X+ X-轴加速度数据,来区分向左移动和向右移动。从传感器输出曲线上可以明显看到,向左划动时,x轴先负再正;向右滑动时,x轴先正后负;我该怎么设置状态机,可以让向左划动时,int1输出;向右时int2输出。能否帮忙以此给个例子参考一下。

还望网友或者ST工程师帮忙解答一下, 非常感谢啦~

网友:
可以了解一下这个帖子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05290-1-1.html

网友A:
这几天我也在弄MLC,在做我那个项目过程中,也是重新认识了一遍这个MLC,对你的问题谈谈我目前的认识~

1、在之前我发的帖子里介绍的那个训练采集方式有些问题,这几天通过大量测试发现,在采集数据时,需要在一个数据集中重复执行这个动作,执行动作的周期便是之后要设置的窗口宽度参数。官方说明中的动作起始要求也是在窗口参数这里出现的问题。窗口参数其实就是个剪切块,对采集数据进行分割,然后求出统计值进行学习分类,所以最好是要去掉动作前和动作后的空白噪声区域,这样扫描窗口内就都是你动作的区间了。去掉的这个过程其实可以用我之前写的那个小工具。

2、采集次数这块,不需要很多次。我尝试过每个动作采集20+次,导入MLC中在获得训练文件时,Unico就卡死退出了。后来,我尝试一个采集周期内,采集多个重复动作,便能够正常得到训练文件和后面的结果了。

3、特征值这块,我测试时发现会存在选择数量上限,所以在有限个特征值数量中,选择动作差异比较明显的那些,其实多多益善,weka会对每种特征值进行分类求权,并且根据最明显的特征生成决策树。

4、这里你需要分析下不同敲击声音间会存在那些差异了,比如你不同声音的响度不同,那么在加速度上来看就是峰峰值存在差异,或者音色不同,那么就是频率上会有差异,体现在加速度上可能能量、均值就会高,根据这些特征差异,是可以通过MLC来区分的,不过声音长度要高于MLC的检测频率。

FSM这个问题,比如你在向左滑动时,-X会先大于某值,然后停止时,+X会大于某阈值;向右滑动,反过来。

那么直接用阈值比较的条件语句,比如 判断-X会先大于某值,然后延时几个周期,如果中途断掉则返回;没断掉就继续判断 +X会大于某阈值,也是延时几个周期,如果中途断掉则返回,没断掉则跳转到FSM中断,然后根据设置路由输出INT1\INT2.

但是你说的想要用INT1显示向左滑、INT2向右滑,可能无法实现。从FSM的说明手册中可以看到,INT是路由的FSM的中断,同时会更改相应输出OUT寄存器的值,命令集中没有直接操作INT的指令,因此要实现分辨动作,可以通过读取OUT寄存器的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几天我也在弄MLC,在做我那个项目过程中,也是重新认识了一遍这个MLC,对你的问题谈谈我目前的认识~ & ...

大神研究的深入呀。。 我其实不想读取寄存器了。。。 我准备用INT做个demo了,读取寄存器,这个项目就大了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神研究的深入呀。。 我其实不想读取寄存器了。。。 我准备用INT做个demo了,读取寄存器,这个项目就大 ...

我觉得如果你对FSM没有C语言熟悉手势识别使用单片机读取数据然后通过代码实现比设计FSM更方便 FSM的特点是低功耗 把逻辑放在传感器里判断 单片机可以安心睡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如果你对FSM没有C语言熟悉手势识别使用单片机读取数据然后通过代码实现比设计FSM更方便 FSM的特点 ...

FSM用起来还是很方便的,先完成比赛内容,后续有项目或者有时间了再深入研究研究

网友:
这里面有好多例子,可以参考

网友:
终于弄明白了,x+和x-是相对的,x+的正数值对于x-来说就是负数值。因此识别相应动作是,只需要识别x-或者识别x+即可,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