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三极管集电极接电源问题

楼主:
遇到一个电路:pnp三极管控制共阳极数码管的位。问题是,s9015的集电极接电源输入,感觉不通,但实际应用是可以的,请大佬指点迷津,拜谢!

如下图中的Q4 Q5 Q6,为pnp三极管,常用的方法是射极接电压,基极控制,电流从射极流向集电极,但下图方案实际是可用的。

网友:
还是三极管的工作原理没有真正领悟。

网友:
小功率双极型三极管,无论是PNP还是NPN,发射极和集电极对调,是可以工作的。此时三极管的电流放大倍数相当小(一般不超过10倍),耐压相当低(一般不超过10V,基本上等于原发射结耐压),但仍有放大作用。

网友:
所以,在单片机驱动数码管的电路中,只要基极电阻(如图中R19)不是很大,完全有可能使数码管正常显示。

图中R19为1千欧,那么Q4基极电流约4mA。只要数码管每位各段总电流不超过大约40mA,就有可能正常显示。

网友:
从图中看,各段限流电阻也是1千欧。那么每段电流大约是4mA,8段全亮也不超过32mA。所以三极管集电极和发射极对调,很可能显示正常。

网友A:
pnp三极管驱动数码管,基极限流1-2k电阻,低电平工作

要知道数码管是共阳或共阴

网友B:
三极管共集放大器电路,用在此处不合适,但却是很常见的错误接法!

它的坏处在于:要想让三极管导通,就必须充分提高给基极的电压,但CPU不但无法输出高过电源的电压,反而有些芯片能保证的Voh很低 (比如TTL兼容型输出) 甚至高电平的驱动能力较低,而三极管射极又要低于基极一个PN结正向压降0.7V,这就更是雪上加霜使得本该加载在负载 (数码管) 上的电压被消耗在了三极管上。

这种接法三极管是不会进入饱和态完全导通的,总是在放大区里,因此严格说来,对数码管的驱动能力跟三极管的参数有关,让元器件的不均一性影响了显示效果。而且最坏的情况也许是:当芯片的Voh不够高或高电平的驱动能力较低时,数码管都无法达到期待的亮度!

不过事物也有两面性,若对这种电路一定要找出点什么优点的话,倒还是有的,这就是基极电阻完全可以省掉,因射极电压总是比基极电压低0.7V,只有三极管还有一丁点放大倍数的话,基极电流再大也大不到哪去的,不必限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共集放大器电路,用在此处不合适,但却是很常见的错误接法!   它的坏处在于:要想让三极 ...

楼主原来是设计使用PNP管共射输出,但PNP管集电极和发射极对调了。

如果使用的是NPN管,那才是共集电极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pnp三极管驱动数码管,基极限流1-2k电阻,低电平工作 要知道数码管是共阳或共阴

楼主使用的是四位共阳数码管。段线直接由单片机I/O引脚驱动。例如b段就是由P3.0引脚(35脚)驱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原来是设计使用PNP管共射输出,但PNP管集电极和发射极对调了。 如果使用的是NPN管,那才是共集电 ...

o......那楼主也真是,弄个半吊子的图出来混淆视听,稍稍改好了再贴多容易?花几秒钟的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o......那楼主也真是,弄个半吊子的图出来混淆视听,稍稍改好了再贴多容易?花几秒钟的事!

你这图,是楼主原意。

其实,楼主是花时间改过原图之后才贴出来的。

网友:
晶体三极管的发射结和集电结都是PN结,从这一点讲具有对称性,所以CE极搞反了有可能可以工作。只是发射结的参杂浓度更高,导致两个PN结的特性有明显差别,所以虽然可以工作,但会如maychang在3楼所言,电流放大倍数和耐压都大幅下降。

网友B:
折腾半天,总算明白了楼主想干嘛:原来是要看看不按常理,把三极管反着接是啥德行。

试着玩或作为一种探索可以,但作为正儿八经的产品设计就不合适了,因这样器件手册上记载的厂家对性能的保证全都作废,没有依据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折腾半天,总算明白了楼主想干嘛:原来是要看看不按常理,把三极管反着接是啥德行。 试着玩或作为一种探 ...

应该是低级错误导致,诸如PCB上管脚排列弄错之类。楼主发现了问题并对问题做了研究,想弄明白缘由,从这一点上讲还是很有可取之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低级错误导致,诸如PCB上管脚排列弄错之类。楼主发现了问题并对问题做了研究,想弄明白缘由,从这 ...

谢谢chunyang老师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折腾半天,总算明白了楼主想干嘛:原来是要看看不按常理,把三极管反着接是啥德行。 试着玩或作为一种探 ...

感谢您的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图,是楼主原意。 其实,楼主是花时间改过原图之后才贴出来的。

感谢老大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