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怎么加入傅里叶算法来测量体温脉搏,斌撇得到后如何用算法分析结果

楼主:
毕业设计题目是基于单片机的体温脉搏测量系统,请教大神怎样加入傅里叶算法来测量体温脉搏,并且得到结果后又该用什么方法后者算法来分析得到的结果

网友:
那要看你用的是什么方案,想用傅立叶算法解决什么问题。

网友:
51跑傅里叶算法速度比较慢,之前有尝试过,能行是能行,但是比较慢,所以最好用好一点的芯片来跑这个傅里叶

网友:
然后就是,可以通过Matlab来生成傅里叶算法的C语言程序,现在Matlab2018的就有这个功能,拿到原始数据在Matlab上跑出来,然后生成C语言,再放到单片机上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