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线上可以串个PMOS做开关吗?

楼主:
如图,在通讯线S1上串了一个PMOS,想用来控制这个信号是否通过。

现在有一些疑惑:

1.通讯线上串这个PMOS,会不会影响信号的波形?

如果是,由那些参数影响的。我觉得是输入电容

2.串上这个PMOS,设备在过群脉冲,电磁干扰时会不会有不利的影响?

如果我能保证这个管子一直处于导通状态,是不是就不会有不利影响了。

3.如果通讯线同时挂多个设备,每个设备的入口都像这样加个PMOS做开关。会不会在并联很多个后,对通讯造成影响?

是不是接得越多,相当于通讯线上接的等效电容越多,导致波形失真。

4.通讯线上串这个PMOS,PMOS在打开的情况下,会不会引入额外的漏电流?

网友A:
要开关通信线似应在确认信号电平和速度的基础上找合适的模拟开关才好。

上面是多用于电源开关的电路,是否合适有以下疑问:

1. 当信号为低电平时FET的S-G间是否还能有足够的电压差保证FET畅通?

2. 是否还能确保原有的通信速度?

3. 只要单向,而非双向通信?

网友:
是否能够用作开关,看你的信号是什么样的信号,有多大幅度。注意此P沟MOS管Q3体内有个二极管,即使EN高电平,体内二极管仍可能导通。

网友:
通讯线都跑的都是协议信号,由两端控制发送接收,何必搞个开关控制

若是电压类控制信号,搞个MOS开关控制,要看EN是个什么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开关通信线似应在确认信号电平和速度的基础上找合适的模拟开关才好。 上面是多用于电源开关的电路,是 ...

是单向的。

目前通讯频率10KHz,要保证输出波形和输入波形一致。

目前的使用场景,通讯信号的高电平是一定大于PMOS的导通电压的。

不过你说的模拟开关应该更合适。

网友:
楼主电路只能用于具备足够幅值的低速数字信号,模拟信号和一定频率以上的数字信号还是用模拟开关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