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语音有回音是怎么回事?网络问题、设置问题、设备问题?

楼主:
因为疫情,今年大家使用微信一起开会沟通的频率很高

……

有时候同事发言能听到明显的回音,虽然不影响沟通,但是总有一种如来佛祖在天上说话的感觉……

好奇一下,相信你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你知道这个回音是怎么回事吗?网络问题、设备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如何解决呢?

网友A:
感觉应该是数据传输延迟导致的问题,人多时更容易出现。在数字系统上,语音数据是按包传输的,包与包之间存在延时时差,网络带宽不足导致时差过大再恢复时,会形成几个片段,而人耳具有一定的“数据修复”能力,会对片段做出反应,最终感觉就有混响了。混响就是声源信号经由不同路径传输造成到达人耳的时间有差别所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应该是数据传输延迟导致的问题,人多时更容易出现。在数字系统上,语音数据是按包传输的,包与包之间存 ...

今天我们开会就是这样。有好几重回声,然后话连在一起讲就听不清了。
数据延迟好像有道理。我今天自己说话的时候感觉是过了有一会声音才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今天我们开会就是这样。有好几重回声,然后话连在一起讲就听不清了。 数据延迟好像有道理。我今天自己说 ...

如果是多部手机在临近处一起开网会,还开了免提,问题会更严重。声音会通过扬声器—MIC再回到通迅链路里,尤其是在同一路由下有多部这样的手机时。专业网络视频会议设备会大幅改善这些问题,但网络延迟还是避免不了,即使是专线,也有可能有明显延迟,电视台的远程越洋实时连线有时就非常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多部手机在临近处一起开网会,还开了免提,问题会更严重。声音会通过扬声器—MIC再回到通迅链 ...

这样呀,确实是有多部手机在附近一起开网会~

涨知识啦~

网友:
确实是网络延时问题

信号越差回音就大

有时微信里面设置一下会好点,信号差的地方基本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