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推挽输出电路

楼主:
请教一下,这个推挽输出电路加了两个二极管来补偿后,就产生了相位的微小偏移。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
好像原图也有微小相位移动

网友:
没有加二极管之前,输出与输入之间就存在相移。从左边波形看得很清楚:交越失真加相移。

网友A:
这个相移,是上图C4、下图C8容量太小而产生的(怎么这么费劲)。

你自己计算一下:10uF乘以100欧,时间常数是1ms。信号频率1kHz,产生多大相移?

网友:
别看着上图C1、下图C5是10uF,就认为上图C4、下图C8也可以使用10uF。注意两支三极管输入电阻多大,负载(R3、R6)多大。

网友:
现在信号频率是1kHz。如果楼主把信号频率改成250Hz,将会看到相移更大,而且幅度更小。

网友:
图腾柱输出,存在交越失真

补偿前也相移楼主估计没看出来

适当增大频率或电压幅度,会明显看出的

网友:
谢谢大家,计算了一下,问题 解决了。谢谢大家

网友B:
底下那个管子脚位不是反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底下那个管子脚位不是反了么

谢谢提醒,哈哈,当时连的时候忘记没注意看,忘记翻转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相移,是上图C4、下图C8容量太小而产生的(怎么这么费劲)。 你自己计算一下:10uF乘以100欧,时间常 ...

前辈,您好,这个相移怎么计算呢?

另外,输入端的隔直电容和输入电阻组成的高通滤波也会产生相移吧?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前辈,您好,这个相移怎么计算呢? 另外,输入端的隔直电容和输入电阻组成的高通滤波也会产生相移吧? ...

Q1Q2是发射极输出,内阻很小可以忽略(视为理想电压源)。那么频率为1kHz,据此可以计算上图C4下图C8容抗。容抗与电阻(100欧)作为直角三角形两直角边,容抗所对锐角就是相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辈,您好,这个相移怎么计算呢? 另外,输入端的隔直电容和输入电阻组成的高通滤波也会产生相移吧? ...

“输入端的隔直电容和输入电阻组成的高通滤波也会产生相移吧?”

没错。而且计算方法和12楼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Q1Q2是发射极输出,内阻很小可以忽略(视为理想电压源)。那么频率为1kHz,据此可以计算上图C4下图C8容抗。 ...

懂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