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很多芯片的数据手册有这种类似的框图,包括时钟RTC网络那些图,怎么理解这种图?

楼主:
看到很多芯片的数据手册有这种类似的框图,包括时钟RTC网络那些图,怎么理解这种图?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A:
这些就是通过程序控制某些寄存器位来实现信号的选择和开关,无非就是选择某一路信号或者是打开或关闭某个开关,只是一种逻辑的描述。看着这个图再对着寄存器说明,就会清晰无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就是通过程序控制某些寄存器位来实现信号的选择和开关,无非就是选择某一路信号或者是打开或关闭某个开 ...

 对着寄存器怎么看

网友:
这就是数字逻辑电路的表示,有些芯片的寄存器名称(或寄存器中某一位的名称)就是上面框图里的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