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出现警告的问题

楼主:
我F4程序出现这个警告:

long long Speed=0; //速度

#define PWM_CONST     4500.8

float SPEED_XISHU; //速度系数

float buffer;

大神看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如果你想全部使用单精度浮点数的话,在所有字面量后面加个f。

比如:4500.8f, 3.0f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想全部使用单精度浮点数的话,在所有字面量后面加个f。 比如:4500.8f, 3.0f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