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的滤波电路

楼主:
1.C型滤波电路
采用C型滤波电路时,就是通过电容将信号中的交流分量通向地,从而使输出信号保留更多的直流分量,一般来说为了提高滤波效果,我们常常采用一大一小两个滤波电容实现较大频率范围内的滤波,例如下图所示的电路:

上图中的4引脚输出就通过了一个C型滤波电路,从而使3.3V的输出更稳定。如果这里不加220uF的大电容滤波的话,就会导致低频信号没有被过滤,输出电流就会有比较大的电流声。

上图所示的滤波电路常常用在小电流小负载的场合下。

1.倒L型滤波电路
倒L型滤波电路是将电感和电容组合使用,我们知道电感可以过直流,电容可以过交流,因此通过电感和电容组合使用可以得到一个更为平滑的直流输出。此外当电感流过的电流较大时,可以通过电感后的电容快速补充,将电流稳定下来,因此这种电路也适合在大电流、变化的输出电流中使用。

这种倒L型滤波电路的带载能力是比较强的,多用于较大功率的电源中,例如在DCDC转换电路中,其输出就常常采用倒LC滤波电路来实现滤波。

1.π型滤波电路
π型滤波电路有两种方法,一种是LC-π型滤波电路,一种是RC-π型滤波电路,其区别在于采用的是哪种元件在直流通道上。
LC-π型滤波电路在倒L型滤波基础上再加一个电容,因此对输出电压的脉动更小,**它的滤波效果比倒L型滤波效果更好。但是其输出同样较小,因此更适合在小功率下使用。**所以说LC-π型滤波电路可以看做是普通C型滤波电路的改进,和C型滤波电路的使用场合相似。

下图是LC-π型滤波电路:

如果这里把电感改成电容,就成了RC-π型滤波电路。这种滤波与LC-π型滤波类似,只不过是用电阻代替了电感,由于电阻对电压具有降压作用,,与电容组合在一起时候使得较多的脉动的交流成分降在电阻上,减少对负载的影响,最终实现滤波。这种电路适合负载电流较小同时输出电压脉动不是很高场合。

综上所述,在使用滤波电路时,直接使用电感或倒L型滤波电路能够带动较大的负载,但是滤波的损耗比其他方式大,电路也更复杂,器件选择需要技巧;C型电路、LC-π型滤波电路、RC-π型滤波电路适合负载较小的场合,其中LC-π型滤波电路的效果是比较好的,而C型电路和RC-π型滤波电路成本较低、电路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