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WL55JC2测评】+了解WL55JC2及开发板硬件

楼主:
【NUCLEO-WL55JC2测评】+开发板硬件

 首先感谢EEWORLD和ST联合推出这个评测活动,学习ST最新的产品

一、WL55JC2初步认识

我们想学习新的片子就先了解它内部有哪些外设资源,如图所示

注意一点资源中没有FPU,所以如果打开例程编译的时候出现这个错误

那在工程option中FPU选择none

二、WL55选型

WL55有3个型号,外设资源基本一致,只是flash和sarm的不同

选择型号符号定义

三、NUCLEO-WL55JC2开发板硬件

U6E:

NUCLEO-WL55JC2开发板上的 WL55的管脚资源我们设计中使用到的管脚

PA0~PA15,

PB1~PB15,

PC0~PC6,PC13

如图

U6C:低频时钟,引导,复位管脚

U6D:数字电源,电池电源,基准电源

U6A,U6B:射频部分

板载ST LINK V3可以通过CN16调试外接系统,但必须去掉JP8的短接帽!

四、天线部分

板载天线分两部分

1、板载IPEX,需要我们配IPE转SMA头

2、板载SMA座,需要我们找个内螺纹带针的胶棒天线

如图,我们可不修改焊接器件的情况下,选择2,找款胶棒天线!

五、扩展资源

我们NUCLEO-WL55JC2板子除了板载用户按钮和LED指示外,需要我们边学习边扩展,ST把这点考虑的很到位即有标准Arduino接口,又扩展了排针,方便我们自行扩展实验

那我们下次实验就在这口上都手了!

网友A:
写的太好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的太好了!感谢!

你想看到怎样的内容呢?

网友B:
对标ti的simplelink吗?有比较才有伤害,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标ti的simplelink吗?有比较才有伤害,哈哈。

给人第一个感觉就是对TI的SUB_1G

射频硬件好像不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给人第一个感觉就是对TI的SUB_1G 射频硬件好像不同的

TI 的simplelink搞的对开发人员一点不友好,实在是太复杂,不知道st的会不会另辟奇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I 的simplelink搞的对开发人员一点不友好,实在是太复杂,不知道st的会不会另辟奇径。

目前ST提供的资料还是不够丰富,例程还是只有3个

如果熟悉ST的ARM和SX126X的人应该上手很快!

你现在用TI的SIMPLELINK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目前ST提供的资料还是不够丰富,例程还是只有3个   如果熟悉ST的ARM和SX126X的人应该上手很快 ...

不用,实在太复杂,搞怕了。听着simple这个名字就不simple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实在太复杂,搞怕了。听着simple这个名字就不simple

ti把ble,wifi....都用这个软件包,切换着用应该方便

真的有项目,用多了应该也会慢慢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