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CB板子上绑定IC的这部分是什么封装吗?该怎么画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绑定的封装库画法和一般做器件封装是一样的
不同的是在丝印的圆圈内的范围中,开窗处理,根据自己绑定IC的形式,顶层开窗或者底层开窗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绑定的封装库画法和一般做器件封装是一样的 不同的是在丝印的圆圈内的范围中,开窗处理,根据自己绑定IC的 ...

谢谢,明白了!我试试

网友:
要考虑芯片引出接点的位置,就近处理为佳。就楼主图而言,显然把芯片位置相对PCB引脚上移些好,绑定操作会简单些,而过长的打线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