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电流与电压的计算

楼主:
 如果电感器的磁场之间存在耦合,那么总电感的表达式会稍微复杂一些。对于两个电感器串联的简单情形,表达式如下:

串联电感,Ltotal=L1+L2±2M (2.11)

式中,M为两磁场相互作用引起的互感(注意:+M是两磁场同向的情况,-M为反向情况。)。

想要了解电感电流与电压的计算,那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什么是电感,以及电感线圈在电路中的连接。东莞欣永电子为你带来电感电流与电压的计算的详细介绍。

在电路中,当电流流过导体时,会产生电磁场,电磁场的大小除以电流的大小就是电感,电感的定义是L=phi/i, 单位是韦伯。电感是导线内通过交流电流时,在导线的内部及其周围产生交变磁通,导线的磁通量与生产此磁通的电流之比。电感是衡量线圈产生电磁感应能力的物理量。给一个线圈通入电流,线圈周围就会产生磁场,线圈就有磁通量通过。通入线圈的电源越大,磁场就越强,通过线圈的磁通量就越大。

     电感在连接到电路中使用时,主要有串联和并联两种方式,若干电感器连接成一个电路时,它们的总电感与若干电阻串并联后的总阻值相似。当电感器之间的磁场无相互作用时,用下面的公式计算:

电感在电路中应用,有多种数据要进行计算,而一般所说的电感电流与电压的计算也主要是指电感电压的计算,因为在电感使用时没有电感电流进行计算。下面为大家介绍一些常见的有关电感应用的计算公式:

 1、电感的阻抗计算公式

 实验证明,感抗和电感成正比,和频率也成正比。如果感抗用XL表示,电感用L表示,频率用f表示,那么

XL= 2πfL

感抗的单位是欧姆。知道了交流电的频率f和线圈的电感L,就可以用上式把感抗计算出来。

2、电感电压的计算公式

 公式:U=Ldi/dt

           一些LC储能电路的谐振电路使用空芯线圈,如图所示。注意图中两相邻电感器相互垂直排列。在具体的无线电路设计中,这样的排列虽然麻烦,但却是减少每个磁场之间相互作用的一种方法。一般来说,如果线圈之间非常相似,那么要遵循以下两条原则:

(1)两线圈轴线互相平行时,相互作用最大。

(2)两线圈轴线互相垂直时,相互作用最小。

当两线圈轴线沿同一条直线时,相互作用取决于两线圈之间的间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