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警告怎么消除

楼主:
如上图,一个参数d,在程序里给它赋值0,可是编译提示没有使用。

还有一个参数c,也赋值了,一样的。

配置里没有优化。

大神指教,如何消除?谢谢!

网友:
本人也遇到过,本人认为这是个BUG。

网友A:
加一个 (void)(d);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一个 (void)(d); 试试

谢谢,OK了

网友B:
既然 是传进来的参数你没有用到可否考虑这个变量是多余的,赋值0也没有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 是传进来的参数你没有用到可否考虑这个变量是多余的,赋值0也没有意义。

用到了

网友B:
传进来参数=0算是怎么回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传进来参数=0算是怎么回事

把那个参数清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把那个参数清零。

又不是指针,清0没有用,函数返回以后就作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不是指针,清0没有用,函数返回以后就作废了

谢谢!那我改成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