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开关损坏的原因分析

楼主:
霍尔开关是一种高精密的电子元器件,在工作温度区内精度优于1%,该精度适合于任何波形的测量;霍尔开关器件无触点、无磨损、输出波形清晰、无抖动、无回跳、位置重复精度高(可达μm级)。体积小,重量轻,寿命长,安装方便,功耗小,频率高(可达1MHZ),耐震动,不怕灰尘、油污、水汽及盐雾等的污染或腐蚀。

一般来说霍尔无接触式的特性,决定霍尔是不容易损坏的。每个种类的霍尔开关有一定的参数,适合不同的应用环境。要么装在产品上就能用,要么装在产品上就不能用。如果安装使用一段时间,发现霍尔开关不工作了、性能不稳定或损坏,这是由于霍尔开关长期不适应环境造成的。因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检查霍尔开关不工作或因此损坏的原因:

1.电压和电流是否长期稳定(霍尔锁坏的最大原因就是静电损坏或者高电压击穿)且在工作电压范围内。 这个是造成霍尔元件损伤的最大原因。部分还可能是因为安装的时候,没有做好保护措施(如静电防护,工人佩戴静电手环,焊接时间不可以太长)。

2.磁体供应商提供的磁体是否在一段时间后使一些磁体退磁,导致一些霍尔未被检测到。还要注意霍尔元件和磁铁之间的垫片(磁片也会消磁)。

3.对于霍尔开关,连接的上拉电阻是否损坏导致电阻值小。

4.工作环境的温度是否超过霍尔元件的额定值。过高的温度可能导致霍尔开关芯片损坏和磁体退磁。

网友:
静电 很厉害 要做好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