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带通滤波器

楼主:
已有1khz方波 ,用lm324将设计滤波器,输出信号为5khz正弦波,VPP=1V

网友:
把有源带通滤波器的中心频率设定为5kHz,就符合你的作业的要求了。至于作业中提到的Vpp=1V,如果是电路允许输出这么大峰值信号,那只要电源电压足够,运放就可以输出这个幅度的信号。如果是电路实际输出信号幅度,那还需要知道输入方波信号幅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