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USB 3.0接口硬件电路设计

楼主:
USB一种计算机系统与外部设备的串口总线标准,支持即插即用和热插拔功能。常用于U盘,鼠标等移动外设。USB标准可分为USB1.0/2.0/3.0,虽然保持向下兼容,但电平标准各有差别。我们这里主要介绍USB3.0的电路设计。

1.电平标准
USB标准可以分为USB1.0(低速1.5Mb/S,全速12Mb/S),USB 2.0

(480Mb/S),USB3.0(5Gb/S),4种传输速度对应的电平标准和时序之前视频有介绍,这里就不详细介绍。

2.原理图设计
1)DM/DP差分对信号线与USB2.0的连接方式一样,只要一对一直接连接就可以。

2)SSRXP/SSRXN,SSTXP/SSTXN差分对属于高速serdes差分对,速度高达5Gb/S。只需TX端放置10nF隔直电容,RX端无需放置。

3)serdes结构在《PCIE3.0仿真视频》有详细介绍,因为芯片采用了8b/10b编解码器,并串/串并转换器,均衡器,时钟数据恢复(CDR)等电路,使外部原理图通过简单的连接,轻轻松松的到5Gbps。

4)电源通过磁珠隔离噪声和100uF电容提高供电能力。

3.PCB设计
         USB 3.0的DP/DM,TXP/TXN,RXP/RXN差分对PCB布线要遵循差分线规则,特征阻抗控制为90欧姆。

4.USB3.0 接口座
 标准USB 3.0 A型接口如下左图,体积较大一般用在个人电脑。目前手机等电子产品上用体积小的USB TYPE C。大家看它的引脚定义就知道为什么这么受人欢迎了。

5.接口保护
 同样的,外漏的接口在过3C认证要做-----ESD测试。

 USB 2.0是480Mb/S,USB3.0是5Gb/S。这么高的速度不是随随便便的ESD保护二极管就可以了。还记得信号完整性仿真时加大负载后对信号产生的影响吗?所以这里采用---低电容TVS ESD保护二级管。

网友:
都是基础知识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