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M6DSOX传感器测试硬件平台分享

楼主:
分享一下LSM6DSOX传感器测试硬件平台的建立过程;

为了脱离 LSM6DSOX+STEVAL-MKI109V3模式,能将LSM6DSOX运行在自己的硬件电路上,并采用I2C进行通信,

先上pcb图:

上原理图:

供电采用12V直流供电,通过电源模块隔离外部干扰并降压到5V电压供后续电路使用

因为主芯片采用STM32L010RBT6低功耗芯片,通过AMS1117-3.3给主芯片供电;

485通讯防止外部输入干扰也是采用F0505XT-1WR2电源模块进行供电

LSM6DSOX传感器电路电路参照LSM6DSOX芯片手册和STEVAL-MKI109V3电路板原理图进行原理图设计

一下是我自己绘制传感器测试原理图

在原理图绘制过程中,1、2脚我是连到一起的;测试底板箭头位置测电压输出都是1.8v,暂时直接连上。

对采集中断信号的指示

报警信号输出分成三部分

1 485信号输出远传;2 就地侧断路器输出报警 ;3 就地侧蜂鸣器输出报警(2、3测试用,后续实际使用考虑动作可能会影响运行,考虑去掉)

后续上硬件测试分享;

芯片手册截图

芯片手册截图

测试板原理图

测试板原理图

网友A:
mcu是低功耗的,LDO为什么不也用一个低Iq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mcu是低功耗的,LDO为什么不也用一个低Iq型号的。

主要是手头上有,先用着,后续稳定换低功耗的。谢谢提醒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