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与DSP通信问题

楼主:
各位,本人初次接触FPGA,设计一个图像数据的采集系统。将FPGA采集的数据传给DSP进行处理,DSP用的F28335,所以用的XINTF接口与FPGA相连(如图),FPGA端设计一个异步FIFO,让DSP以DMA方式读取FIFO中的数据。现在仿真得到的时序看,结果写满信号一直为高啊,读使能信号也一直是高,FIFO是不能输出数据的。我的片选信号只是设置为片选7,XRD直接连接到FPGA的。实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烦请各位帮忙看看问题所在!先谢过各位!

代码是这样的

#include "DSP2833x_Device.h"     // DSP2833x Headerfile Include File
#include "DSP2833x_Examples.h"   // DSP2833x Examples Include File

#define BUF_SIZE   128  // Sample buffer size

#pragma DATA_SECTION(DMABuf1,"DMARAML4");
#pragma DATA_SECTION(DMABuf2,"ZONE7DATA");

volatile Uint16 DMABuf1[BUF_SIZE];
volatile Uint16 DMABuf2[BUF_SIZE];
Uint16   i;

volatile Uint16 *DMADest;
volatile Uint16 *DMASource;

interrupt void xint1_isr(void);
interrupt void xint2_isr(void);
void init_zone7(void);

main(void)
{

// Step 1. Initialize System Control:
// PLL, WatchDog, enable Peripheral Clocks
// This example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33x_SysCtrl.c file.
   InitSysCtrl();

// Step 2. Initialize GPIO:
// This example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33x_Gpio.c file and
// illustrates how to set the GPIO to it's default state.
// InitGpio();  // Skipped for this example

// Step 3. Clear all interrupts and initialize PIE vector table:
// Disable CPU interrupts
   DINT;

// Initialize the PIE control registers to their default state.
// The default state is all PIE interrupts disabled and flags
// are cleared.
//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33x_PieCtrl.c file.
   InitPieCtrl();

// Disable CPU interrupts and clear all CPU interrupt flags: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 Initialize the PIE vector table with pointers to the shell Interrupt
// Service Routines (ISR).
// This will populate the entire table, even if the interrupt
// is not used in this example.  This is useful for debug purposes.
// The shell ISR routines are found in DSP2833x_DefaultIsr.c.
//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DSP2833x_PieVect.c.
   InitPieVectTable();

// Interrupts that are used in this example are re-mapped to
// ISR functions found within this file.
   EALLOW;        // Allow access to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s
   PieVectTable.XINT1= &xint1_isr;
   PieVectTable.XINT2= &xint2_isr;
   EDIS;   // Disable access to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s
   IER |= M_INT1;                                     //Enable INT1 (1.4 DMA Ch1)
   EnableInterrupts();
   PieCtrlRegs.PIEIER1.bit.INTx4 = 1;            // 使能PIE组1的INT4
   PieCtrlRegs.PIEIER1.bit.INTx5 = 1;            // 使能PIE组1的INT5

//Step 5. User specific code, enable interrupts:
  // Initialize DMA
        DMAInitialize();
    init_zone7();

        // Initialize Tables
   for (i=0; i<BUF_SIZE; i++)
   {
     DMABuf1 = 0;
         DMABuf2 = 0;
   }

// Configure DMA Channel
    DMADest   = &DMABuf1[0];
        DMASource = &DMABuf2[0];
           DMACH1AddrConfig(DMADest,DMASource);
        DMACH1BurstConfig(15,1,1);         //Will set up to use 16-bit datasize, pointers are based on 16-bit words
        DMACH1TransferConfig(15,1,1);      //so need to increment by 1 to grab the correct location
        DMACH1WrapConfig(0xFFFF,0,0xFFFF,0);
        //Use timer0 to start the x-fer.
        //Since this is a static copy use one shot mode, so only one trigger is needed
        //Also using 16-bit mode to decrease x-fer time
    DMACH1ModeConfig(DMA_XINT1,PERINT_ENABLE,ONESHOT_ENABLE,CONT_ENABLE,SYNC_DISABLE,SYNC_SRC,OVRFLOW_DISABLE,SIXTEEN_BIT,CHINT_END,CHINT_ENABLE);

//rdreq输出给FIFO
        EALLOW;
        GpioCtrlRegs.GPBMUX1.bit.GPIO37 = 3;        // 选择为片选信号
        GpioCtrlRegs.GPBDIR.bit.GPIO37 = 1;         // 方向定义为输出
        EDIS;

//wrfull输入给DSP
        EALLOW;
        GpioCtrlRegs.GPAMUX2.bit.GPIO30 = 0;         // 选择为通用I/O口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30 = 0;          // 方向定义为输入
        GpioCtrlRegs.GPAQSEL2.bit.GPIO30 = 0;        // 外部中断1(XINT1)与系统时钟SYSCLKOUT同步
        EDIS;

//rdempty输入给DSP
        EALLOW;
        GpioCtrlRegs.GPAMUX2.bit.GPIO29 = 0;         // 选择为通用I/O口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29 = 0;          // 方向定义为输入
        GpioCtrlRegs.GPAQSEL2.bit.GPIO29 = 0;        // 外部中断2(XINT1)与系统时钟SYSCLKOUT同步
    EDIS;

// 通过GPIO外部中断选择寄存器,选择GPIO30为外部中断1
        EALLOW;
        GpioIntRegs.GPIOXINT1SEL.bit.GPIOSEL = 0x1e;   // XINT1是GPIO30
        GpioIntRegs.GPIOXINT2SEL.bit.GPIOSEL = 0x1d;   // XINT2是GPIO29
        EDIS;

// 配置外部中断1的中断控制寄存器
        XIntruptRegs.XINT1CR.bit.POLARITY = 1;      // 上升沿触发中断
        XIntruptRegs.XINT2CR.bit.POLARITY = 1;      // 上升沿触发中断

// 使能外部中断1
        XIntruptRegs.XINT1CR.bit.ENABLE = 1;        // 使能XINT1
        XIntruptRegs.XINT2CR.bit.ENABLE = 1;        // 使能XINT2

//步骤6:无限循环
    for(;;);

}

//步骤7.在这里插入中断服务子程序,如果需要使用中断服务子程序,必须在步骤5中重新定义中断
//向量表中对应地地址
interrupt void xint1_isr(void)
{
        StartDMACH1();
        GpioDataRegs.GPBSET.bit.GPIO37 = 1;         // 输出高电平,向FIFO发出读信号

        // 应答寄存器的位1清0,以响应同组内其他中断;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1;
}

interrupt void xint2_isr(void)
{
        GpioDataRegs.GPBCLEAR.bit.GPIO37 = 1;      // 引脚清0

        // 应答寄存器的位1清0,以响应同组内其他中断;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1;
}
void init_zone7(void)
{
        EALLOW;
    // Make sure the XINTF clock is enabled
        SysCtrlRegs.PCLKCR3.bit.XINTFENCLK = 1;
        EDIS;
        // Configure the GPIO for XINTF with a 16-bit data bus
        // This function is in DSP2833x_Xintf.c
        InitXintf16Gpio();

        /*******
        EALLOW;
        GpioDataRegs.GPCSET.bit.GPIO72 = 1;
    EDIS;      ********/

    // All Zones---------------------------------
    // Timing for all zones based on XTIMCLK = SYSCLKOUT/2
        EALLOW;
    XintfRegs.XINTCNF2.bit.XTIMCLK = 1;
    // Buffer up to 3 writes
    XintfRegs.XINTCNF2.bit.WRBUFF = 3;
    // XCLKOUT is enabled
    XintfRegs.XINTCNF2.bit.CLKOFF = 0;
    // XCLKOUT = XTIMCLK/2
    XintfRegs.XINTCNF2.bit.CLKMODE = 1;

    // Zone 7------------------------------------
    // When using ready, ACTIVE must be 1 or greater
    // Lead must always be 1 or greater
    // Zone write timing
    XintfRegs.XTIMING7.bit.XWRLEAD = 1;
    XintfRegs.XTIMING7.bit.XWRACTIVE = 2;
    XintfRegs.XTIMING7.bit.XWRTRAIL = 1;
    // Zone read timing
    XintfRegs.XTIMING7.bit.XRDLEAD = 1;
    XintfRegs.XTIMING7.bit.XRDACTIVE = 3;
    XintfRegs.XTIMING7.bit.XRDTRAIL = 0;

    // don't double all Zone read/write lead/active/trail timing
    XintfRegs.XTIMING7.bit.X2TIMING = 0;

    // Zone will not sample XREADY signal
    XintfRegs.XTIMING7.bit.USEREADY = 0;
    XintfRegs.XTIMING7.bit.READYMODE = 0;

    // 1,1 = x16 data bus
    // 0,1 = x32 data bus
    // other values are reserved
    XintfRegs.XTIMING7.bit.XSIZE = 3;
    EDIS;
   //Force a pipeline flush to ensure that the write to
   //the last register configured occurs before returning.
   asm(" RPT #7 || NOP");
}

DSP与FPGA的连接

DSP与FPGA的连接

网友A:
唉????好像看到另外一个帖子跟你问题一样的。不过那个帖子里没代码。好久没碰这些东西了,等下回答错啦。。。帮你@大侠来解答一下吧~~

@chenzhufly @白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唉????好像看到另外一个帖子跟你问题一样的。不过那个帖子里没代码。好久没碰这些东西了,等下回答错啦 ...

多谢!

网友:
有大侠可以指点一下吗

网友:
来人啊,有偿求助也行的

网友:
还有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