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ND敷铜设置pour over all same net objects,但仍然有几个GND net 的pad死活铺不上

楼主:
RT !  软件是 altium designer 19

请问各位大神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下图是 属性设置

下图是 连不上的 元件的pad,用青色框框起来的

网友A:
preference找pcb general看看有没有打开自动铺铜

网友:
有空间连不上是正常的啊。你自己本身gnd焊盘附近被包围了,就算铺了铜也是没跟外界联通的。当然就会报没连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preference找pcb general看看有没有打开自动铺铜

网友:
分别隐藏上下Layer层,找到没有连接的网络线应该是可以看到的

网友:
复制后在新文件在粘贴

网友:
在更新一次或是原件gnd设置一下

网友B:
规则里面器件引脚距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规则里面器件引脚距离看看

网友:
在点击原件引脚焊盘属性  再无别的

网友C:
还是不行,重新设置  GND 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不行,重新设置  GND 也不行

你的产品保密不 可以复制  粘贴出来  单独做那几个器件试验    做个备份的   不知解决否

网友:
全部搞成 0,也太狠了

网友:
花焊盘设置成全覆铜连接,试一下能不能连上,如果可以,把花焊盘间距设置小一点,应该是连接超过PIN脚封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