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LED不亮

楼主:
万能的论坛大神们,问一下,这个硬件电路设计上是否存在问题,把网线连接上去,网口LED都不会亮的,更不用说后面的收发数据了,希望大神能够指导一下。

网友A:
硬件电路对不对建议看手册,主要注意两个地方:一是芯片外围电路,二是网络变压器的接线。网络变压器的种类比较多,要注意连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硬件电路对不对建议看手册,主要注意两个地方:一是芯片外围电路,二是网络变压器的接线。网络变压器的种类 ...

这个是买的板子,别人说是OK的,还列了图片,现在我看了一下,没通,就很麻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买的板子,别人说是OK的,还列了图片,现在我看了一下,没通,就很麻烦

那确认你的电缆是否完好,线序是否对,供电和前级接口是否没问题,排除外部影响因素后就该怀疑是板子本身的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确认你的电缆是否完好,线序是否对,供电和前级接口是否没问题,排除外部影响因素后就该怀疑是板子本身 ...

线缆这些都能确认,按理说板子应该也没问题

网友:
既然是买的一套东西,

估计加电不对,确实要好好检查电缆、线序、供电接口等

硬件电路这是需要对应芯片手册,包括外围电路进行检查

然后是软件控制部分怎么回事要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线缆这些都能确认,按理说板子应该也没问题

你可以借一块已确认完好的板子做交叉比对测试,或者尽量简化外部条件,然后将该条件提供给其它拥有该板子的朋友,在该条件下做测试,看问题是否相同。

网友C:
通电没有呢?还有电源电压对不对。线是不是好的。多检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电没有呢?还有电源电压对不对。线是不是好的。多检查一下。

线什么的都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