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寄存器地址,为什么有些是00H,有些是0000H?有区别吗?80H到FFH有多少个地...

楼主:
单片机寄存器地址,为什么有些是00H,有些是0000H?有区别吗?80H到FFH有多少个地址怎么计算呢?

网友A:
单纯就数值来讲,00H 和 0000H 都是0.  在汇编里面写 0, 0H, 00H, 0000H ,或者C语言里面写 0, 0x0,  0x00,  0x0000 是没有区别的。

又比如 6月5日,可能会在电子设备上显示成 06月05日,那表示的意义是一样的。

你引用的这里写成 00H, 0000H 这样子,是为了暗示这个值用于8位或者16位的寄存器、地址之类的表示。

网友:
8051单片机,片内RAM地址从0到127,当然用一字节表示就够了。8052单片机,片内RAM地址从0到255,一字节也够了。

程序存储器地址从0到65535,当然必须用两个字节表示。

网友A:
80H 到 FFH,  就是 FFH-80H+1 = 80H (十进制128)个地址。两个地址数值相减再加1就得到答案了。

网友B:
“80H到FFH有多少个地址怎么计算呢?”

前一回复已经说明地址从00H到FFH,一共是256字节,那么80H到FFH是256的一半。

网友:
“怎么计算呢?”

对你来说,把十六进制转换成十进制计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80H 到 FFH,  就是 FFH-80H+1 = 80H (十进制128)个地址。两个地址数值相减再加1就得到答案了。

从楼主贴出的图看,片内RAM地址直接用高半段的FFH减去低半段的7FH,正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单纯就数值来讲,00H 和 0000H 都是0.  在汇编里面写 0, 0H, 00H, 0000H ,或者C语言里面写 0, 0x0, & ...

恩恩。讲得挺好的。还有, 00H, 0000H这个能看出是多少位的寄存器不 00H为什么一眼就能看出是8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80H 到 FFH,  就是 FFH-80H+1 = 80H (十进制128)个地址。两个地址数值相减再加1就得到答案了。

要换算成十进制再相减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80H到FFH有多少个地址怎么计算呢?” 前一回复已经说明地址从00H到FFH,一共是256字节,那 ...

一个字节就是一个地址是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80H到FFH有多少个地址怎么计算呢?” 前一回复已经说明地址从00H到FFH,一共是256字节,那 ...

256是怎么计算来的  2^8次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个字节就是一个地址是吗

“一个字节就是一个地址是吗 ”

不一定。对256个地址(00H~FFH,或者0~255)来说,是一字节。对65536个地址(0000H~FFFFH,或者0~65535)来说,是二字节。

当然,不够256个,例如8031单片机的RAM,只有00H~7FH,那也要占一字节。对51系列单片机来说,外部RAM可能只占用了很少一部分地址,例如可能只有0000H~03FFH,那么地址也需要二字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256是怎么计算来的  2^8次方?

“256是怎么计算来的  2^8次方?”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恩。讲得挺好的。还有, 00H, 0000H这个能看出是多少位的寄存器不 00H为什么一眼就能看出是8位 &n ...

确切说是不能。

你想我们日常写数字若非要用0开头是什么场合?比如快递三轮车编号 00245,就暗示了这个编号系统的范围是 5 位数能表示的范围,暗示这个地区可能有超过一万辆这类三轮车——但不一定有这么多。

一个十六进制的符号(0,1,...到 F)能表示16个数值。用2个这样符号书写的数字表示整数范围是0~255,  用4个可表示的范围是0~65535.  但是寄存器是多少位(能存的整数范围有多大)是需要单独说明的。

比如说某个“寄存器 A 当前值是 0000H”, 给了一个暗示—— 寄存器A的值的范围需要用4个十六进制数来书写表示。但它可以是16位, 还可以是15位,14位,13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个字节就是一个地址是吗 ” 不一定。对256个地址(00H~FFH,或者0~255)来说,是一字节 ...

00H~7FH,那也要占一字节------------------这个怎么是一字节?怎么看出来只占了一字节啊  这个范围是128个字节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56是怎么计算来的  2^8次方?” 是的。

FF换算成十进制是255

网友:
引用 网友C:
FF换算成十进制是255

“FF换算成十进制是255”

没错,FFH换算成十进制是255。但是,0这个数,你计算进去了吗?数数字个数的时候,0是第一个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FF换算成十进制是255

“FF换算成十进制是255”

写出FF,本身就是错误。必须写成FFH。十进制数字7写成二进制必须写成111B,否则会被误解为十进制一百一十一。

网友:
引用 网友C:
00H~7FH,那也要占一字节------------------这个怎么是一字节?怎么看出来只占了一字节啊  这个范 ...

“00H~7FH,那也要占一字节------------------这个怎么是一字节?”

一字节地址。

“怎么看出来只占了一字节啊  这个范围是128个字节啊”

一字节地址,这个一字节地址,内容从00H到FFH,可以指向128个地址,即128个存储位置。正如手机号为十进制11位数,却可以指向世界上所有手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FF换算成十进制是255” 没错,FFH换算成十进制是255。但是,0这个数,你计算进去了吗?数 ...

引用:工 作寄存器区后面的 16B单 元 (20H~2FH)为 位寻址区-----------按这样说 这是16个位的地址?而不是16个字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工 作寄存器区后面的 16B单 元 (20H~2FH)为 位寻址区-----------按这样说 这是16个位的地址?而不 ...

是16个字节,共128位。

这128位(16个字节),可以按位寻址,也可以按字节寻址。两种寻址方法,地址是不一样的。按位寻址,当然读出或者写入的是一位二进制数,不是 “0” 就是 “1”。按字节寻址,读出或者写入的是一字节,即8位二进制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工 作寄存器区后面的 16B单 元 (20H~2FH)为 位寻址区-----------按这样说 这是16个位的地址?而不 ...

这16字节可以按位寻址,是51系列单片机的特点,其它单片机往往没有这个可以按位寻址的区域。

网友:
有区别,51单片机一大特性是内存单元和程序存储单元分别使用各自的地址结构,非统一编址,00h指内存单元,8位形式,存储单元为16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