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口锁存器置1是啥意思?这段话要怎么理解?最好能有个图说明才形象

楼主:
端口锁存器置1是啥意思?这段话要怎么理解?最好能有个图说明才形象

网友:
“端口锁存器置1是啥意思?这段话要怎么理解?”

用一条指令向该端口锁存器写 “1” 即可。注意端口是8位,所以应该写入FFH(即11111111B,或者255)。

网友A:
IO,顾名思义是双向的,可作为输出,也可作为输入。楼主帖中所及MCU的IO默认态是弱上拉型,可以理解为一个带有上拉电阻偏置的晶体管输入,同时与地之间还有个晶体管作为输出逻辑0时的驱动。作为输出时,如果输出逻辑1,往端口寄存器对应的位里写1,此时IO由上拉电阻偏置到逻辑1。输出逻辑0时则往寄存器里写0,输出晶体管于是导通,将IO电平拉到逻辑0。由此可见,IO一共有4个态,输入0或1由外部电平决定,输出逻辑1由内置偏置电阻决定,这三个态对应的端口寄存器位都是1,只有输出0时对应的寄存器位为0。所以,要配置IO为输入,端口寄存器对应位必须为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O,顾名思义是双向的,可作为输出,也可作为输入。楼主帖中所及MCU的IO默认态是弱上拉型,可以理解为一个 ...

上个图  我配合图理解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个图  我配合图理解下

有些手册上就有,教材上也有。

网友:
这个图就是io口的结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