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的deepcopy如何实现

楼主:
各位大佬,

    请教下,python 中的deepcopy如何在micropython实现。

网友A:
目前micropython没有提供这个功能,需要自己编程实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目前micropython没有提供这个功能,需要自己编程实现。

我用列表append的时候,发现部分数据联动了,估计是指向了同一个地址,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列表append的时候,发现部分数据联动了,估计是指向了同一个地址,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是用了多级列表吧,这是python语言的特性,没有太简单的方法,最好的方法是创建和使用list时不偷懒,麻烦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