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用输液管道气泡传感器的波形为什么是两段?

楼主:
这是 管道中无气泡时经过放大后的波形。其中有两段,前面一段是不是电路自发产生的啊?是不是只有后面一段是经过液体后产生的波形?

这一张是管路中是空气的波形图,和上一张比较前面部分是一样的,只是后面一部分经过空气衰减后没有了。

网友:
这是接收端的放大电路图

网友:
专业了。。。一般工程师遇不到这种场景

网友:
长见识啦,谢谢

网友:
没有驱动部分电路,分析仅供参考:

从通带电路看像是个电磁原理。

下面的图能看出是个激励信号,由于是空气所以没有被激励;

前面的是有液体通过,液体被激励后产生强制"振动",并在去掉激励后振动衰减,知道停止或下次激振。

由于激励信号和强制振动的信号都能收到,所以,下面的是全空气的,只有激励信号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