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 累加器 中值为 1的 位数是奇数 ,则 P置 位 (奇 校验);否 则 ,P清 除--------这...

楼主:
若 累加器 中值为 1的 位数是奇数 ,则 P置 位 (奇 校验);否 则 ,P清 除--------这句话要怎么理解,

网友A: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累加器A中数字为00000001B、00000010B、00000100B……00000111B……00000111B……11111110B时,P=1。否则P=0。

网友:
这句话的意思,用另一种方式来说,A中(一共8位)二进制数中含有奇数(1个或3个或5个或7个)个1,那么P=1。否则P=0。

网友A:
这句话的意思,用第三种方式来说,记A中8位为A7、A6、A5、A4、A3、A2、A1、A0,其中每一位只可能为 “1” 或者为 “0”。如果A7+A6+A5+A4+A3+A2+A1+A0为奇数,则P=1,否则P=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累加器A中数字为00000001B、00000010B、00000100B……00000111B…&he ...

1的个数?奇数个=1  偶数个=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句话的意思,用第三种方式来说,记A中8位为A7、A6、A5、A4、A3、A2、A1、A0,其中每一位只可能为 “ ...

数1的个数 有何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1的个数?奇数个=1  偶数个=0?

“1的个数?奇数个=1  偶数个=0?”

是的。一共8位,1、3、5、7个 “1”,则P=1。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1的个数 有何意义

对校验有用。

PSW这个寄存器中其它各位,如CY、AC……OV,各有各的用处。你还没有学到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