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对二极管参数的了解,工程师设计需要知道哪些关键参数?

楼主:
身为电子工程师的你,进行产品设计的时候,是如何挑选最优选的元器件呢?你在元器件选型上有遇到过什么难题吗?大家来投票试试吧

网友A:
真正够胡说。贴这幅图片,没有先看看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正够胡说。贴这幅图片,没有先看看么?

哪里看到有图??无中生有还是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里看到有图??无中生有还是瞎?

“二极管中有电流流过,就会吸热,而使得自身温度升高”

二极管中有电流通过,二极管是吸热还是放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里看到有图??无中生有还是瞎?

“二极管截止后,从导通到关断所用的时间”

二极管已经截止,如何能够 “从导通到关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里看到有图??无中生有还是瞎?

“二极管单向导电性,电流只能从二极管的正极流入,负极流出。”

这个也算 二极管参数“?

网友C:
你们俩这是要干一架的节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俩这是要干一架的节奏吗?

楼主贴的这些至少一半是污七八糟的内容,职业中学(亚高中)的教材都不敢这么写

网友D:
平均电流和最大功率,一定要注明稳恒电流作用的有单位时间,1库仑的电荷在1秒钟内平均通过,与0.001的占空比1000A峰值电流通过,热效应是不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平均电流和最大功率,一定要注明稳恒电流作用的有单位时间,1库仑的电荷在1秒钟内平均通过,与0.001的占空 ...

举个实际型号普通整流管和电流的例子:

如果使用1N4007二极管,工作频率是工频50Hz。一种情况是通过直流0.2A,另一种情况是占空比50%的方波,峰值电流0.4A。哪种情况下二极管发热更大?

有可能是直流情况下发热更大。

因为二极管发热,一部分是PN结压降发热,一部分是半导体材料的体电阻和引线电阻发热。二极管在通过0.4A电流时,PN结压降比通过0.2A时增加很少,但半导体体电阻包括引线电阻发热是0.2A的4倍。一个周期平均下来,PN结压降发热增加很少,一个周期平均接近0.2A情况的1/2(会比1/2多一点),体电阻和引线电阻发热为2倍。若体电阻和引线电阻比较小,那就有可能占空比50%峰值0.4A发热比0.2A直流还少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平均电流和最大功率,一定要注明稳恒电流作用的有单位时间,1库仑的电荷在1秒钟内平均通过,与0.001的占空 ...

当然,0.001占空比情况,肯定是发热比直流情况更大。因为对体电阻,发热与电流平方成正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