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压过流过温检测电路

楼主:
某电源模块输入电压24VDC (变化范围20~26V),额定输出电压电流为12VDC/50A,现为其设计输出过压、过流及某器件过温告警电路,要求如下:当输出电压达到18V时过压告警(红灯亮),当输出电压降低到15V时恢复(红灯灭);当输出电流达到60A时,过流告警(黄灯亮);当器件温度达到100"C时过温告警(绿灯亮)。

网友A:
精度不高  就用个运放就OK啊  再不然有单片机  就更好办了 基准   采样比较

网友:
去找个,开关电源的电路图研究研究,这方面得电路现成的。

网友:
看来是作业,用比较器就可以了,所有几个检测都可以用比较器实现,做产品则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回事。

网友B:
需要检测的是三个量:电压、电流和温度。电压和电流不需要传感器,本身就是电学量。温度则需要传感器。

温度传感器很多,建议楼主用最简单的温控开关。体积比较大,但价格便宜,输出能力和温度控制精度也足够。使用温控开关的话,连比较器都不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检测的是三个量:电压、电流和温度。电压和电流不需要传感器,本身就是电学量。温度则需要传感器。

...

好的,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精度不高  就用个运放就OK啊  再不然有单片机  就更好办了 基准   采样比较

请问用什么运放比较好,模电都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用什么运放比较好,模电都忘了

ad822   lm2904  2902  很多的   随便找找   根据你的实际电路  和工作条件  自己选择合适的   一般高规格 提供设计保障

网友:
你好,刘生对超短波大功率千瓦级功放有研究没有?我这边需要做这样的项目,有兴趣一起做没有。我微信13390943620,期待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