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动手做(35)——体验小游戏

楼主:
小游戏 (体积较小、玩法简单的游戏)
小游戏是一个较模糊的概念,它是相对于体积庞大的单机游戏及网络游戏而言的,泛指所有体积较小、玩法简单的游戏,通常这类游戏以休闲益智类为主,有单机版有网页版,在网页上嵌入的多为FLASH格式。当下小游戏主要是指在线玩的flash版本游戏,统称小游戏,其实小游戏还包含单机游戏,小型游戏机等。一般游戏大小小于10m的游戏都统称为小游戏,一些街机类小游戏。因其游戏安装简便,耐玩性强,无依赖性而广受白领及小朋友的喜爱。

“小游戏”这个词的型含义其实很简单,它不是一些大的游戏,不必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小游戏是原始的游戏娱乐方式,小游戏本身是为了叫人们在工作,学习后的一种娱乐、休闲的一种方式,不是为了叫玩家为之花费金钱、花费精力,更不是叫玩家为他痴迷。小游戏也可以理解为“Flash游戏”,是以SWF为后缀的游戏的总称.这些游戏是通过Flash软件和 Flash 编程语言 Flash ActionScript 制作而成。由于Flash是矢量软件,所以小游戏放大后几乎不影响画面效果。Flash小游戏是一种新兴起的游戏形式,以游戏简单,操作方便,绿色,无需安装,文件体积小等优点渐渐被广大网友喜爱。

网友:
1、弹球游戏

#MicroPython动手做(35)——体验小游戏
#弹球游戏

from mpython import *
import music
import time

def func():
    global a, b, FMQ, loc, staart_flag, Start, X, Y
    music.pitch(131, 500)
    loc = 44
    a = 2
    b = 2
    staart_flag = False
    Start = True
    Y = 48
    X = 64
    FMQ = False

def a1():
    global a, b, FMQ, loc, staart_flag, Start, X, Y
    if FMQ:
        music.pitch(131, 500)
        FMQ = False

def a3():
    global a, b, FMQ, loc, staart_flag, Start, X, Y
    if Start:
        if button_a.value() == 0:
            staart_flag = True
            loc = loc - 2
            if loc < 0:
                loc = 0
        if button_b.value() == 0:
            staart_flag = True
            loc = loc + 2
            if loc > 88:
                loc = 88

def a2():
    global a, b, FMQ, loc, staart_flag, Start, X, Y
    oled.fill(0)
    oled.fill_rect(loc, 55, 40, 5, 1)
    oled.fill_circle(X, Y, 5, 1)
    oled.show()
    if button_a.value() == 0 and button_b.value() == 0:
        func()
        while button_a.value() == 0 and button_b.value() == 0:
            pass
        time.sleep_ms(100)

def a4():
    global a, b, FMQ, loc, staart_flag, Start, X, Y
    if staart_flag:
        X = X + a
        Y = Y - b
        if X >= 122:
            a = a * -1
        if X <= 5:
            a = a * -1
        if Y <= 5:
            b = b * -1
        if Y >= 48:
            if not (X > loc + 50 or X < loc - 10):
                b = b * -1
            if X > loc + 50 or X < loc - 10:
                staart_flag = False
                Start = False
                FMQ = True

func()
while True:
    a1()
    a2()
    a3()
    a4()

网友:
mPython X 实验图形编程

网友:
mPython X 实验图形编程2

网友:
弹球游戏(实验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cyNzU1MjkwNA==.html?spm=a2h0c.8166622.PhoneSokuUgc_1.dtitle

网友:
2、简单连连看(shworld)

玩法说明
按A键左移动
按B键右移动
按金手指T或H来选择

#MicroPython动手做(35)——体验小游戏
#简单连连看

from mpython import *
import random

#--------------------------------------------------------
#图片转换参考https://mpython.readthedocs.io/zh/master/tutorials/basics/oled.html#id3
#图片定义
#苹果
apple = bytearray([\
0XFF,0XFF,0XFF,0XFF,0X80,0X00,0X00,0X01,0X80,0X00,0X00,0X01,0X80,0X18,0X70,0X01,
0X80,0X00,0X0C,0X01,0X80,0X00,0X03,0X01,0X84,0X01,0XC0,0X81,0X88,0X3F,0XF0,0X61,
0X98,0X3F,0XF8,0X31,0X90,0X3F,0XFC,0X31,0XB0,0X3F,0XFC,0X19,0XB0,0X3F,0XFE,0X19,
0XB0,0X0F,0XF6,0X19,0XB8,0X00,0X80,0X19,0XBC,0X00,0X00,0X19,0XBE,0X00,0X00,0X39,
...
])

#樱桃
cherry = bytearray([\
0XFF,0XFF,0XFF,0XFF,0X80,0XC0,0X00,0X01,0X81,0XC0,0X00,0X01,0X80,0XC0,0X00,0X01,
0X80,0XC0,0X00,0X01,0X80,0XA0,0X00,0X01,0X80,0X10,0X00,0X01,0X80,0X90,0X00,0X01,
0X80,0X88,0X00,0X01,0X80,0X8C,0X00,0X01,0X80,0X84,0X00,0X01,0X80,0X83,0X00,0X01,
0X80,0X81,0X80,0X01,0X80,0X00,0XCF,0X21,0X80,0X40,0X7F,0X11,0X80,0X79,0XFF,0X19,
...
])

#桑葚
mulberry = bytearray([\
0XFF,0XFF,0XFF,0XFF,0X80,0X21,0X00,0X01,0X80,0X10,0X00,0X01,0X81,0X08,0X80,0X01,
0X82,0X38,0X80,0X01,0X82,0X3F,0X80,0X01,0X82,0X3F,0XE0,0X01,0X86,0X3F,0XF0,0X01,
0X86,0X3F,0XF8,0X01,0X83,0XFF,0XFC,0X01,0X83,0XFF,0XFE,0X01,0X87,0XFF,0XFF,0X01,
0X8F,0XFF,0XFF,0X01,0X8F,0XFF,0XFF,0X01,0X8F,0XFF,0XFF,0X81,0X8F,0XFF,0XFF,0X81,
...
])

#草莓
strawberry = bytearray([\
0XFF,0XFF,0XFF,0XFF,0X80,0X00,0X00,0X01,0X80,0X00,0X00,0X01,0X80,0X00,0X00,0X01,
0X80,0X00,0X00,0X01,0X80,0X00,0XC0,0X01,0X80,0X03,0XE8,0X01,0X80,0X0D,0XE4,0X01,
0X80,0X1F,0XFE,0X01,0X80,0X3F,0XFF,0X01,0X80,0X7F,0XFF,0X01,0X80,0XFF,0XDF,0X81,
0X81,0XFF,0XFF,0XF9,0X83,0XFF,0XFF,0XC1,0X83,0XFF,0XFF,0XC1,0X87,0XFF,0XFF,0XC1,
...
])

#打勾
tick = bytearray([\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C0,0X00,0X00,0X03,0XC0,0X00,0X00,0X03,
0XC0,0X00,0X00,0X03,0XC0,0X00,0X00,0X63,0XC0,0X00,0X00,0XE3,0XC0,0X00,0X01,0XE3,
0XC0,0X00,0X03,0XE3,0XC0,0X00,0X07,0XE3,0XC0,0X00,0X0F,0XE3,0XC0,0X00,0X1F,0XE3,
0XC0,0X00,0X1F,0XF3,0XC0,0X00,0X3F,0XF3,0XC0,0X00,0X7F,0XC3,0XC0,0X00,0X7F,0X83,
...
])

#--------------------------------------------------------
#函数定义
#生成8个随机水果下标
#默认数组[0,1,2,3],循环2次,就有个8了,如何避免每次生成重复的呢,下面请看
def getFruitRand():
    fruitsIndex=[0,1,2,3]
    fruitsIndex_random=[]
    for i in range(2):                                 #对[0,1,2,3]循环2次加入到fruitsIndex_random中
        fruitsIndex_=fruitsIndex.copy()                #这里不直接用fruitsIndex,因为下面有del删除,我们拷贝一份副本
        for j in range(4):                             #循环4次
            rand=random.randint(0,len(fruitsIndex_)-1) #随机0-3,因j从0开始最大为3,而len(fruitsIndex)返回的是4,所以-1
            randIndex=fruitsIndex_[rand]               #取随机下标,范围在0-3中, fruitsIndex=[0,1,2,3]
            fruitsIndex_random.append(randIndex)       #添加到fruitsIndex_random中
            del(fruitsIndex_[rand])                    #这里核心,添加完成后删除掉fruitsIndex中的内容
                                                       #删除掉后,随机就肯定不会出现重复的了
                                                       #比如每次都随机删除最后一个
                                                       #循环第一次fruitsIndex_长度为[0,1,2,3]
                                                       #循环第二次fruitsIndex_长度为[0,1,2]
                                                       #循环第三次fruitsIndex_长度为[0,1]
                                                       #循环第四次fruitsIndex_长度为[0]
                                                       #这样随机肯定不会重复
    #返回得到的8位随机水果下标fruitsIndex_random
    return fruitsIndex_random

#显示8个水果图片
#isShow主要控制是否最后oled.show(),因为我可能会再show()之前插入一些文字
#fruitsIndex传输的8位随机水果下标,如[2,1,3,0,2,0,1,3]
def showFruit(fruitsIndex,isShow=True):
    i=0
    for index in fruitsIndex:                           #遍历fruitsIndex下标,i计次,从0开始
        if i<4:                                         #控制一行显示4个
            if index==-1:                               #下标为何出现-1,在其他函数中连连看完成会置下标-1
                oled.Bitmap(32*i, 0, tick, 32, 32, 1)   #显示打勾图片(x每次递增32,因为每张图32*32,屏宽128)
            else:                                       #否则显示水果图
                oled.Bitmap(32*i, 0, fruits[index], 32, 32, 1)
        if i>=4:                                        #如果显示第5个图了,换行显示,y坐标变成32
            if index==-1:                               #以此类题,显示打勾图片
                oled.Bitmap(32*(i-4), 32, tick, 32, 32, 1)
            else:
                oled.Bitmap(32*(i-4), 32, fruits[index], 32, 32, 1)
        i=i+1                                           #i递增

    #是否显示输出
    if isShow:
        oled.show()

#按键A触发事件,向左移动判断
def on_button_a_down(_):
    global cursor_X,cursor_Y,chose1XY,isFinish  #引用全局变量
    time.sleep_ms(10)                           #防抖,可以不写
    if button_a.value() == 1: return            #按钮按下状态
    if isFinish==True:                          #如果全部连完了,重新开始游戏
        start()
        return
    oled.fill(0)                                #清空屏幕显示
    showFruit(fruitsIndex,False)                #显示水果,传入随机的8个水果下标
    cursor_X=cursor_X-32                        #全局光标坐标-32(因图片宽高为32)
    if cursor_X<0 and cursor_Y==8:              #如果光标在第一行且X到最左端了,那么换到第二行最右侧
        cursor_X=100                            #换到第二行最右侧
        cursor_Y=40
    if cursor_X<4 and cursor_Y==40:             #如果光标在第二行且X在最左端了,那么换到第一行最右侧
        cursor_X=100
        cursor_Y=8

    if chose1XY:                                         #如果第1个位置已经选中状态
        oled.DispChar('选中', chose1XY[0], chose1XY[1])  #显示那个"光标"的文字位置
    oled.DispChar('光标', cursor_X, cursor_Y)            #否则显示"光标"文字
    oled.show()                                          #显示生效

#按键B触发事件,向右移动判断
def on_button_b_down(_):
    global cursor_X,cursor_Y,chose1XY,isFinish   #按键B与按键A没有区别,就是到极端时换行不同
    time.sleep_ms(10)
    if button_b.value() == 1: return
    if isFinish==True:
        start()
        return
    oled.fill(0)
    showFruit(fruitsIndex,False)
    cursor_X=cursor_X+32
    if cursor_X>128 and cursor_Y==40:
        cursor_X=4
        cursor_Y=8
    if cursor_X>128 and cursor_Y==8:
        cursor_X=4
        cursor_Y=40

    if chose1XY :
        oled.DispChar('选中', chose1XY[0], chose1XY[1])
    oled.DispChar('光标', cursor_X, cursor_Y)
    oled.show()

#验证是否完成8个水果的连连看
def checkIsFinish():
    global isFinish                             #引用全局变量
    i=0                                         #初始化i变量
    for index in fruitsIndex:                   #遍历fruitsIndex下标情况
        if index==-1:                           #如果为-1,i递增(在其他函数中连连看完成会置下标-1)
            i=i+1
    if i>=8:                                    #如果i等于8说明8个连连看都完成了
        isFinish=True                           #置全局变量
        oled.fill(0)                            #清空屏幕显示
        oled.DispChar('恭喜您,通关了!', 28, 15) #填充文字
        oled.DispChar('按A或B重新开始', 22, 30) #填充文字
        oled.show()                             #显示生效

#通过金手指T和H来选择水果
def choseFruit(cursor_X,cursor_Y):
    global fruitsIndex,chose1Index,chose2Index,chose1XY,chose2XY
    i=0
    for x,y in fruitXY:                         #遍历8张图的预定义坐标
        if cursor_X==x and cursor_Y==y:         #如果当前光标位置=预定义坐标位置,即可得到水果下标
            if fruitsIndex[i]==-1:              #如果光标位置下标为-1,说明已是打勾状态,不重复选中
                return                          #返回
            if chose1XY:                        #如果第1个位置已经选中状态
                chose2XY=[x,y]                  #把光标位置赋给第2个选择位置
                chose2Index=fruitsIndex[i]      #同时得到水果下标
            else:
                chose1XY=[x,y]                  #否则赋值第1个选择位置
                chose1Index=fruitsIndex[i]      #同时得到水果下标
        i=i+1                                   #i递增
    showFruit(fruitsIndex,False)                #显示水果,不立即显示生效

    if chose2XY:                                                             #如果第2个位置选中了,此时可进行匹配
        if chose1Index==chose2Index and chose1XY!=chose2XY:                  #如果位置1和位置2的下标相同且坐标不相同(否则连自身就匹配成功了)
            oled.line(chose1XY[0], chose1XY[1], chose2XY[0], chose2XY[1], 1) #画线,位置1到位置2
            oled.DispChar('成功', cursor_X, cursor_Y)                        #填充文字
            for i in range(len(fruitsIndex)):                                #遍历全局fruitsIndex,把该水果的下标置-1
                if fruitsIndex[i]==chose2Index:
                    fruitsIndex[i]=-1
            chose1XY=[]                                                      #清空位置1坐标
            chose2XY=[]                                                      #清空位置2坐标
            oled.show()                                                      #显示生效
            checkIsFinish()                                                  #检测是否全部匹配完成
    else:
        oled.DispChar('选中', cursor_X, cursor_Y)                            #否则继续显示"选中"文字
        oled.show()                                                          #显示生效

#开始游戏
def start():
    #引用全局变量并初始化默认值,因为重新开始游戏时必须初始化
    global fruitsIndex,cursor_X,cursor_Y,chose1XY,chose1Index,chose2XY,chose2Index,fruitsIndex,isFinish

    #初始化变量
    chose1XY=[]
    chose1Index=''
    chose2XY=[]
    chose2Index=''
    fruitsIndex=[]
    cursor_X=4
    cursor_Y=8
    isFinish=False

    oled.fill(0)                   #清空屏幕显示
    fruitsIndex=getFruitRand()     #获取随机的8个水果下标
    showFruit(fruitsIndex,False)   #第一次开始游戏先显示水果,传入8个随机水果下标
    oled.DispChar('光标', cursor_X, cursor_Y)   #第一次开始游戏,光标出现在默认的x,y4,8位置
    oled.show()                    #显示生效

#--------------------------------------------------------
#变量定义
fruits=[apple,cherry,mulberry,strawberry] #4个图片的bitmap数组
fruitsIndex=[]                            #水果的下标数组,用来存放随机的8个水果
fruitXY=[[4,8],[36,8],[68,8],[100,8],[4,40],[36,40],[68,40],[100,40]]  #8张图的预定义坐标,从左到右,从上到下

chose1XY=[]                               #位置1选择的水果坐标
chose1Index=''                            #位置1选择的水果下标

chose2XY=[]                               #位置2选择的水果坐标
chose2Index=''                            #位置2选择的水果下标

cursor_X=4                                #全局光标坐标,默认为第一个图的位置4,8(居中显示)
cursor_Y=8

isFinish=False                            #是否已完成

start()                                   #开始游戏

#--------------------------------------------------------
#按键监听
#按键A/B触发监视
button_a.irq(trigger=Pin.IRQ_FALLING, handler=on_button_a_down)
button_b.irq(trigger=Pin.IRQ_FALLING, handler=on_button_b_down)

#通过金手指T和H来选择水果
while True:
    if(touchPad_T.read() < 100):
        choseFruit(cursor_X,cursor_Y)
    elif(touchPad_H.read() < 100):
        choseFruit(cursor_X,cursor_Y)

网友:
简单连连看

网友:
3、贪吃蛇(EVE)

开机时,由6个像素点组成的贪吃蛇出现在屏幕中央,默认向右移动,按下A或B,会逆时针或顺时针转向。

//MicroPython动手做(35)——小游戏
//贪吃蛇

#include <MPython.h>
#include <SimpleList.h>

// 动态变量
volatile float     mind_n_ShiWux, mind_n_ShiWuy, mind_n_FangXiange, mind_n_x, mind_n_y,
                   mind_n_ShenChangc, mind_n_FenShuf, mind_n_SheToux, mind_n_SheTouy,
                   mind_n_LieBiaod;
SimpleList<String> mind_l_X, mind_l_Y;
// 函数声明
void DF_ChiDaoShiWu();
void DF_PengBi();
void DF_KaiJiDongHua();
void DF_TanChiSheHuoDong();
void DF_ChuShiHuaChangDu();
void DF_AnJian();
// 静态常量
const uint8_t imageMatrix[][1024] =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df,0xfe,0x7f,0xef,0x7f,0xf3,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2,0x5f,0xfe,0x4f,0xef,0x3f,0xf3,0xfe,0x7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3f,0xf1,0x4f,0xd3,0x7f,0xf3,0xfe,0x7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ee,0x7,0xf0,0x4f,0x80,0x7f,0xc2,0x7e,0x7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ee,0x87,0xf8,0x7f,0x80,0x7f,0xc2,0x7e,0x7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4,0x6f,0xe3,0x1f,0xce,0x5f,0xd2,0xff,0x7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1,0x2f,0xf1,0x3f,0x9f,0xff,0xe1,0xff,0x7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c6,0xef,0xec,0xdb,0xcd,0xdf,0xd2,0x7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c6,0xef,0xec,0xdb,0xcd,0xdf,0xd2,0x7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ef,0xff,0xe3,0xfc,0xbf,0x73,0xb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cf,0xff,0xff,0xff,0xff,0xf3,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b,0x9f,0xbe,0x3f,0x38,0xf,0xfb,0x3c,0x30,0x80,0xe0,0x73,0xff,0xff,0xff,0xff,0xfb,0x9f,0xbe,0x3f,0x38,0xf,0xfb,0x3c,0x30,0x80,0xe0,0x73,0xff,0xff,0xff,0xff,0xe7,0xdf,0x9f,0x1e,0x39,0xef,0xe7,0xce,0x7b,0xde,0xf6,0x73,0xff,0xff,0xff,0xff,0xcf,0xff,0x4f,0x4e,0x39,0xdf,0xcf,0xef,0x7b,0xdf,0xf7,0x7b,0xff,0xff,0xff,0xff,0xcf,0xff,0x4f,0x65,0x38,0x1f,0xcf,0xe7,0x37,0xc1,0xf4,0xfb,0xff,0xff,0xff,0xff,0xcf,0xde,0xe7,0x63,0x39,0xdf,0xef,0xef,0xb7,0xdf,0xf6,0x7b,0xff,0xff,0xff,0xff,0xcf,0xde,0xe7,0x63,0x39,0xdf,0xef,0xef,0xb7,0xdf,0xf6,0x7b,0xff,0xff,0xff,0xff,0xe7,0xde,0xe7,0x73,0x39,0xf7,0xe7,0xcf,0x8f,0xdf,0x77,0x3f,0xff,0xff,0xff,0xff,0xf3,0xbc,0xf3,0x1f,0xf8,0x7,0xfb,0xbf,0xdf,0x80,0x43,0x13,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87,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79,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e,0xfe,0xff,0xfb,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d,0xfe,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7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b,0xff,0x63,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8,0xff,0x5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8,0xff,0x3d,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e1,0xfe,0x7e,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3e,0xfe,0xff,0x7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b,0xff,0xcf,0xff,0xb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7,0xff,0xfd,0xff,0xb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9f,0xff,0xfc,0x7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8,0x1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c,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0,0x7,0xff,0xff,0xff,0xfe,0xff,0xfb,0xfd,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e0,0x3,0xff,0xff,0xff,0xff,0xff,0xfb,0xff,0xff,0xbf,0xff,0xff,0xff,0xff,0xff,0xc3,0xe3,0xff,0xff,0xff,0xfb,0xff,0xff,0xfe,0xff,0x7f,0xff,0xff,0xff,0xff,0xff,0xc7,0xe3,0xff,0xff,0xff,0xf7,0xff,0xff,0x7f,0xff,0x7f,0xff,0xff,0xff,0xff,0xff,0xc7,0xf1,0xff,0xff,0xff,0xef,0xff,0xff,0xff,0x9c,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c7,0xf1,0xff,0xff,0xff,0xdf,0xff,0xff,0xff,0xfe,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c7,0xf1,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e,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c7,0xe3,0xff,0xff,0xff,0xb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e3,0xc3,0xff,0xff,0xff,0x3f,0xff,0xff,0xff,0xfd,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e0,0x3,0xff,0xff,0xff,0x7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0,0x7,0xff,0xff,0xff,0x7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c,0x3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d,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d,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d,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e,0xff,0xff,0xff,0xff,0xed,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c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bf,0xff,0xff,0xff,0xff,0xe1,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bf,0xff,0xff,0xff,0xff,0x80,0x7f,0xff,0xff,0xff,0xff,0xff,0x7f,0xff,0xff,0xff,0x7f,0xff,0xff,0xff,0xff,0x0,0x3f,0xff,0xff,0xff,0xff,0xfc,0x3f,0xff,0xff,0xfe,0xfb,0xff,0xff,0xff,0xff,0xc,0x1f,0xff,0xff,0xfc,0x3f,0xff,0xbf,0xff,0xff,0xff,0xf7,0xff,0xff,0xff,0xfe,0x3f,0x1f,0xff,0xff,0xf0,0xf,0xff,0xff,0xff,0xff,0xfd,0xf7,0xff,0xff,0xff,0xfe,0x3f,0x8f,0xff,0xff,0xe0,0x7,0xff,0xcf,0xff,0xff,0xf7,0xef,0xff,0xff,0xff,0xfe,0x3f,0x8f,0xff,0xff,0xc3,0x87,0xff,0xef,0xff,0xff,0xe7,0xcf,0xff,0xff,0xff,0xfe,0x3f,0x8f,0xff,0xff,0xc7,0xe3,0xff,0xf7,0xff,0xff,0xff,0xf8,0x7f,0xff,0xff,0xfe,0x3f,0xf,0xff,0xff,0x8f,0xe3,0xff,0xfd,0xff,0xff,0x3f,0xcf,0xbf,0xff,0xff,0xfe,0x1f,0x1f,0xff,0xff,0x8f,0xe3,0xff,0xfe,0x7f,0xfe,0xef,0x3f,0xbf,0xbf,0xff,0xff,0xc,0x1f,0xff,0xff,0x8f,0xe3,0xff,0xff,0x7f,0xfd,0xff,0xff,0xff,0x1f,0xff,0xff,0x0,0x3f,0xff,0xff,0xc7,0xe3,0xff,0xff,0xf8,0x7f,0xdf,0xff,0xff,0xdf,0xff,0xff,0xc0,0xff,0xff,0xff,0xc7,0xc3,0xff,0xff,0xf7,0x7f,0xbf,0xff,0xed,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c0,0x7,0xff,0xff,0xf7,0x7f,0xff,0xff,0xf7,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e0,0x7,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b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8,0x1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e,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d7,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dc,0xff,0xff,0xff,0xfb,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df,0xff,0xff,0xbb,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e,0xff,0xe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d,0xf8,0xfd,0xe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ef,0xfe,0xe9,0xfe,0x3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7,0xff,0xe7,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b,0xff,0xd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d,0xff,0x9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81,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87,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79,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e,0xfe,0xff,0xfb,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d,0xfe,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7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b,0xff,0x63,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8,0xff,0x5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8,0xff,0x3d,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e1,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e1,0xfe,0x7e,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80,0x7f,0xff,0xff,0xff,0xff,0xff,0x3e,0xfe,0xff,0x7f,0xff,0xff,0xff,0xff,0xff,0x80,0x1f,0xff,0xff,0xff,0xff,0xfb,0xff,0xcf,0xff,0xbf,0xff,0xff,0xff,0xff,0xff,0xe,0x1f,0xff,0xff,0xff,0xff,0xf7,0xff,0xfd,0xff,0xbf,0xff,0xff,0xff,0xff,0xfe,0x3f,0x1f,0xff,0xff,0xff,0xff,0x9f,0xff,0xfc,0x7f,0xff,0xff,0xff,0xff,0xff,0xfe,0x3f,0x8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c,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e,0x3f,0x8f,0xff,0xff,0xff,0xfe,0xff,0xfb,0xfd,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e,0x3f,0x8f,0xff,0xff,0xff,0xff,0xff,0xfb,0xff,0xff,0xbf,0xff,0xff,0xff,0xff,0xfe,0x3f,0xf,0xff,0xff,0xff,0xfb,0xff,0xff,0xfe,0xff,0x7f,0xff,0xff,0xff,0xff,0xfe,0x1f,0x1f,0xff,0xff,0xff,0xf7,0xff,0xff,0x7f,0xff,0x7f,0xff,0xff,0xff,0xff,0xff,0x0,0x1f,0xff,0xff,0xff,0xef,0xff,0xff,0xff,0x9c,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80,0x3f,0xff,0xff,0xff,0xdf,0xff,0xff,0xff,0xfe,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c0,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e,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b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3f,0xff,0xff,0xff,0xfd,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7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7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d,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d,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d,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e,0xff,0xff,0xff,0xff,0xed,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c1,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c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0,0x7f,0xff,0xff,0xff,0xff,0xff,0xb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e,0x0,0x3f,0xff,0xff,0xff,0xff,0xff,0xb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c,0x3e,0x3f,0xff,0x7f,0xff,0xff,0xff,0x7f,0xff,0xff,0xff,0xf0,0x3f,0xff,0xff,0xfc,0x7e,0x3f,0xfc,0x3f,0xff,0xff,0xfe,0xfb,0xff,0xff,0xff,0xe0,0x1f,0xff,0xff,0xfc,0x7f,0x1f,0xff,0xbf,0xff,0xff,0xff,0xf7,0xff,0xff,0xff,0xc0,0x7,0xff,0xff,0xfc,0x7f,0x1f,0xff,0xff,0xff,0xff,0xfd,0xf7,0xff,0xff,0xff,0x87,0x87,0xff,0xff,0xfc,0x7f,0x1f,0xff,0xcf,0xff,0xff,0xf7,0xef,0xff,0xff,0xff,0x8f,0xc7,0xff,0xff,0xfc,0x7e,0x1f,0xff,0xef,0xff,0xff,0xe7,0xcf,0xff,0xff,0xff,0x8f,0xe3,0xff,0xff,0xfc,0x3e,0x3f,0xff,0xf7,0xff,0xff,0xff,0xf8,0x7f,0xff,0xff,0x8f,0xe3,0xff,0xff,0xfe,0x0,0x3f,0xff,0xfd,0xff,0xff,0x3f,0xcf,0xbf,0xff,0xff,0x8f,0xe3,0xff,0xff,0xff,0x0,0x7f,0xff,0xfe,0x7f,0xfe,0xef,0x3f,0xbf,0xbf,0xff,0x8f,0xc3,0xff,0xff,0xff,0x81,0xff,0xff,0xff,0x7f,0xfd,0xff,0xff,0xff,0x1f,0xff,0x87,0xc7,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8,0x7f,0xdf,0xff,0xff,0xdf,0xff,0xc0,0x7,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7,0x7f,0xbf,0xff,0xed,0xff,0xff,0xe0,0x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7,0x7f,0xff,0xff,0xf7,0xff,0xff,0xf0,0x3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b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e,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d7,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dc,0xff,0xff,0xff,0xfb,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df,0xff,0xff,0xbb,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e,0xff,0xe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d,0xf8,0xfd,0xe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ef,0xfe,0xe9,0xfe,0x3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7,0xff,0xe7,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b,0xff,0xd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d,0xff,0x9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81,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e,0xf3,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d,0xfd,0xff,0xf7,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b,0xfd,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e,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7,0xfe,0xc7,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1,0xfe,0xb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1,0xfe,0x79,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c3,0xfc,0xfd,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e,0x7d,0xfd,0xfe,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7,0xff,0x9f,0xff,0x7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ef,0xff,0xfb,0xff,0x7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bf,0xff,0xf8,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0,0x3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9,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c0,0x1f,0xff,0xff,0xff,0xfd,0xff,0xf7,0xfb,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c0,0xf,0xff,0xff,0xff,0xff,0xff,0xf7,0xff,0xff,0x7f,0xff,0xff,0xff,0xff,0xff,0x8f,0x87,0xff,0xff,0xff,0xf7,0xff,0xff,0xfd,0xfe,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8f,0xc7,0xff,0xff,0xff,0xef,0xff,0xfe,0xff,0xfe,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1f,0xc7,0xff,0xff,0xff,0xdf,0xff,0xff,0xff,0x39,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1f,0xc7,0xff,0xff,0xff,0xbf,0xff,0xff,0xff,0xfd,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1f,0xc7,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d,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8f,0xc7,0xff,0xff,0xff,0x7f,0xff,0xff,0xff,0xfd,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87,0x8f,0xff,0xff,0xff,0x7f,0xff,0xff,0xff,0xfb,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80,0xf,0xff,0xff,0xfe,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e0,0x1f,0xff,0xff,0xfe,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8,0x7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b,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b,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b,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d,0xff,0xff,0xff,0xff,0xdb,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9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7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e,0xff,0xff,0xff,0xff,0x7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6,0xff,0xff,0xff,0xfe,0xff,0xff,0xff,0xff,0xff,0x1f,0xff,0xff,0xff,0xff,0xff,0xf8,0x7f,0xff,0xff,0xfd,0xf7,0xff,0xff,0xff,0xff,0x7,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7f,0xff,0xff,0xff,0xef,0xff,0xff,0xff,0xff,0x3,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b,0xef,0xff,0xff,0xff,0xff,0xe3,0xff,0xff,0xff,0xc0,0xff,0xff,0x9f,0xff,0xff,0xef,0xdf,0xff,0xff,0xff,0xff,0xf1,0xff,0xff,0xff,0x80,0x3f,0xff,0xdf,0xff,0xff,0xcf,0x9f,0xff,0xff,0xff,0xff,0xf1,0xff,0xff,0xff,0x0,0x1f,0xff,0xef,0xff,0xff,0xff,0xf0,0xff,0xff,0xff,0xff,0xf1,0xff,0xff,0xfe,0x1e,0x1f,0xff,0xfb,0xff,0xff,0x7f,0x1f,0x7f,0xff,0xff,0xff,0xf1,0xff,0xff,0xfe,0x3f,0x1f,0xff,0xfc,0xff,0xfc,0xde,0x7f,0x7f,0x7f,0xff,0xff,0xf1,0xff,0xff,0xfe,0x3f,0x8f,0xff,0xfe,0xff,0xfb,0xff,0x7f,0xfe,0x3f,0xff,0xff,0xe1,0xff,0xff,0xfe,0x3f,0x8f,0xff,0xff,0xf0,0xff,0xbf,0xff,0xff,0xbf,0xff,0xff,0x3,0xff,0xff,0xfe,0x3f,0x8f,0xff,0xff,0xee,0xff,0x7f,0xff,0xdb,0xff,0xff,0xff,0x7,0xff,0xff,0xfe,0x3f,0x1f,0xff,0xff,0xee,0xff,0xff,0xff,0xef,0xff,0xff,0xff,0x1f,0xff,0xff,0xfe,0x1e,0x1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7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0,0x3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c,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80,0x7f,0xff,0xff,0xa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c0,0xff,0xff,0xff,0xb9,0xff,0xff,0xff,0xf7,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bf,0xff,0xff,0x77,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d,0xff,0xd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b,0xf1,0xfb,0xd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df,0xfd,0xd3,0xfc,0x7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ef,0xff,0xc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7,0xff,0xb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b,0xff,0x3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3,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

// 主程序开始
void setup() {
	mPython.begin();
	dfrobotRandomSeed();
	DF_ChuShiHuaChangDu();
	DF_KaiJiDongHua();
}
void loop() {
	delay(100);
	display.fillScreen(0);
	display.point(mind_n_ShiWux, mind_n_ShiWuy);
	DF_AnJian();
	if ((mind_n_FangXiange==0)) {
		mind_n_x += 1;
		DF_TanChiSheHuoDong();
	}
	if ((mind_n_FangXiange==1)) {
		mind_n_y -= 1;
		DF_TanChiSheHuoDong();
	}
	if ((mind_n_FangXiange==2)) {
		mind_n_x -= 1;
		DF_TanChiSheHuoDong();
	}
	if ((mind_n_FangXiange==3)) {
		mind_n_y += 1;
		DF_TanChiSheHuoDong();
	}
}

// 自定义函数
void DF_ChiDaoShiWu() {
	if (((mind_n_x==mind_n_ShiWux) && (mind_n_y==mind_n_ShiWuy))) {
		mind_n_ShenChangc += 1;
		mind_l_X.insert(mind_n_ShenChangc-1, mind_l_X[(mind_n_ShenChangc - 1)-1]);
		mind_l_Y.insert(mind_n_ShenChangc-1, mind_l_Y[(mind_n_ShenChangc - 1)-1]);
		display.point((String("123").toInt()), (String("123").toInt()));
		mind_n_ShiWux = (random(5, 60+1));
		mind_n_ShiWuy = (random(5, 120+1));
		mind_n_FenShuf += 1;
	}
}
void DF_PengBi() {
	if ((((mind_n_SheToux==0) || (mind_n_SheTouy==0)) || ((mind_n_SheToux==128) || (mind_n_SheTouy==64)))) {
		display.drawImage(0, 0, 128, 64, imageMatrix[0]);
		delay(2000);
		display.fillScreen(0);
		display.setCursor(10, 22);
		display.print("获得分数:");
		display.setCursor(82, 22);
		display.print(mind_n_FenShuf);
		DF_ChuShiHuaChangDu();
		delay(2000);
	}
}
void DF_KaiJiDongHua() {
	display.drawImage(0, 0, 128, 64, imageMatrix[1]);
	delay(200);
	display.drawImage(0, 0, 128, 64, imageMatrix[2]);
	delay(200);
	display.drawImage(0, 0, 128, 64, imageMatrix[3]);
	delay(200);
	display.drawImage(0, 0, 128, 64, imageMatrix[4]);
	delay(200);
	display.drawImage(0, 0, 128, 64, imageMatrix[5]);
	delay(200);
	display.drawImage(0, 0, 128, 64, imageMatrix[6]);
	delay(200);
	display.drawImage(0, 0, 128, 64, imageMatrix[7]);
	delay(200);
	display.drawImage(0, 0, 128, 64, imageMatrix[8]);
	delay(200);
	display.drawImage(0, 0, 128, 64, imageMatrix[9]);
	delay(200);
	display.drawImage(0, 0, 128, 64, imageMatrix[10]);
	delay(200);
	display.drawImage(0, 0, 128, 64, imageMatrix[11]);
	delay(200);
	display.drawImage(0, 0, 128, 64, imageMatrix[12]);
	delay(200);
	display.drawImage(0, 0, 128, 64, imageMatrix[13]);
	delay(200);
	display.drawImage(0, 0, 128, 64, imageMatrix[14]);
	delay(1000);
	display.drawImage(0, 0, 128, 64, imageMatrix[15]);
	delay(3000);
	display.drawImage(0, 0, 128, 64, imageMatrix[16]);
	delay(2000);
}
void DF_TanChiSheHuoDong() {
	mind_n_SheToux = mind_n_x;
	mind_n_SheTouy = mind_n_y;
	mind_n_LieBiaod = mind_n_ShenChangc;
	display.point(mind_n_SheToux, mind_n_SheTouy);
	while (!(mind_n_LieBiaod==1)) {
		mind_l_X.replace(mind_n_LieBiaod-1, mind_l_X[(mind_n_LieBiaod - 1)-1]);
		mind_l_Y.replace(mind_n_LieBiaod-1, mind_l_Y[(mind_n_LieBiaod - 1)-1]);
		display.point((String("123").toInt()), (String("123").toInt()));
		mind_n_LieBiaod -= 1;
		yield();
	}
	mind_l_X.replace(mind_n_LieBiaod-1, (String(mind_n_SheToux)));
	mind_l_Y.replace(mind_n_LieBiaod-1, (String(mind_n_SheTouy)));
	DF_ChiDaoShiWu();
	DF_PengBi();
}
void DF_ChuShiHuaChangDu() {
	mind_n_ShiWux = (random(1, 60+1));
	mind_n_ShiWuy = (random(1, 120+1));
	mind_n_x = 64;
	mind_n_y = 32;
	mind_n_ShenChangc = 6;
	mind_n_FangXiange = 0;
	mind_l_X.insert(1-1, "64");
	mind_l_X.insert(2-1, "63");
	mind_l_X.insert(3-1, "62");
	mind_l_X.insert(4-1, "61");
	mind_l_X.insert(5-1, "60");
	mind_l_X.insert(6-1, "59");
	mind_l_Y.insert(1-1, "32");
	mind_l_Y.insert(2-1, "32");
	mind_l_Y.insert(3-1, "32");
	mind_l_Y.insert(4-1, "32");
	mind_l_Y.insert(5-1, "32");
	mind_l_Y.insert(6-1, "32");
	display.point(64, 32);
	display.point(63, 32);
	display.point(62, 32);
	display.point(61, 32);
	display.point(60, 32);
	display.point(59, 32);
	display.point(59, 32);
}
void DF_AnJian() {
	if ((buttonA.isPressed())) {
		mind_n_FangXiange += 1;
		if ((mind_n_FangXiange==4)) {
			mind_n_FangXiange = 0;
		}
	}
	if ((buttonB.isPressed())) {
		mind_n_FangXiange -= 1;
		if ((mind_n_FangXiange==-1)) {
			mind_n_FangXiange = 3;
		}
	}
}

网友:
Mind+ 实验图形编程

网友:
Mind+ 实验图形编程2

网友:
4、平衡自行车(shworld)

#MicroPython动手做(35)——小游戏
#平衡自行车

from mpython import *

#自行车BMP图像转字节数据参考
#https://mpython.readthedocs.io/zh/master/tutorials/basics/oled.html#id4
bmp = bytearray([\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7F,0X00,0X0F,0XF8,0X00,0X00,
0X00,0X00,0X18,0X00,0X0C,0X0C,0X00,0X00,0X00,0X00,0X08,0X00,0X04,0X04,0X00,0X00,
0X00,0X00,0X04,0X00,0X02,0X38,0X00,0X00,0X00,0X00,0X07,0XFF,0XFF,0X00,0X00,0X00,
...
])
#无限循环
while True:
    bikeWidth=60    #自行车图片宽度
    bikeHeight=30   #自行车图片高度
    bikeInitX=34    #初始化自行车的X中央点,屏幕宽度128/2-补偿自行车宽度30=34
    bikeInitY=35    #初始化自行车的Y点,手动测量调为35即可
    y=accelerometer.get_y() #如官方说明图所示,y轴和x轴是相反的,所以这里获取的是y轴加速度
    if y<=1 and y>=-1:      #定界,其实不定也行。用于下面设定变量转换
        offsetX=int(numberMap(y,1,-1,-60,128)) #-60=最小宽度0-自行车宽度,128为屏幕最大宽度
        #offsetX主要把y轴的加速度转换成屏幕的宽度分辨率
        #numberMap变量转换说明
        #numberMap(输入值,需映射的最小值,需映射的最大值,映射出的最小值,映射出的最大值)
        #比如numberMap(i,1,2,10000,20000)
        #即i是变量,范围在1~2之间,通过numberMap函数你可以得到转换后的范围,在10000-2000之间
        #如i是1.5则返回15000,i是1.8返回18000,以此类推
        move_x=offsetX #移动的坐标
        #清除
        oled.fill(0)
        #填充图形
        oled.Bitmap(move_x,bikeInitY, bmp, bikeWidth  , bikeHeight, 1)
        #填充左侧钉子,手绘坐标
        oled.line(0,64,2,58,1)
        oled.line(2,58,4,64,1)
        #填充右侧钉子,手绘坐标
        oled.line(127,64,125,58,1)
        oled.line(125,58,123,64,1)
        #判断是否碰到左右钉子边界,并填充文字提示
        if move_x+bikeWidth >=125:
            oled.DispChar('老铁,扎前胎了!', 60-14, 0)
        if move_x+bikeWidth<=58:
            oled.DispChar('老铁,扎后胎了!',0,0)
        #显示图形文字
        oled.show()

网友:
#MicroPython动手做(35)——小游戏
#平衡自行车(实验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cyNzY3NTUzMg==.html?spm=a2h0c.8166622.PhoneSokuUgc_1.dtitle

网友:
5、贪吃蛇2
使用三轴传感器控制前后左右

#MicroPython动手做(35)——小游戏
#贪吃蛇2

from mpython import *
import random, time

WIDTH, HEIGHT = 127, 63

class Direction():
    """
    贪吃蛇方向,含上下左右
    """

    UP = 0
    DOWN = 1
    LEFT = 2
    RIGHT = 3

class GameState():
    """
    游戏状态
    """
    PLAYING = 0
    PAUSE = 1
    WIN = 2
    FAIL = 3

class Snake():
    """
    贪吃蛇

    构建snake

    :param cube(int): 网格大小默认4
    """

    def __init__(self, cube=4):

        self.cube_width = cube
        self.grid_width_num, self.grid_height_num = WIDTH // self.cube_width, HEIGHT // self.cube_width
        self.snake_body = []
        self.snake_body.append((int(self.grid_width_num // 2 * self.cube_width),
                                int(self.grid_height_num // 2 * self.cube_width)))  # 添加贪吃蛇的“头”
        self.food_pos = self.generate_food()
        self.direction = Direction.LEFT

    def draw_grids(self):
        """
        绘制网格
        """
        for i in range(self.grid_width_num + 1):
            oled.vline(self.cube_width * i, 0, HEIGHT, 1)

        for i in range(self.grid_height_num + 1):
            oled.hline(0, self.cube_width * i, WIDTH, 1)

    def draw_body(self):
        """
        绘制snake
        """
        for sb in self.snake_body:
            # pygame.draw.rect(screen, WHITE, (sb[0], sb[1], CUBE_WIDTH, CUBE_WIDTH))
            oled.fill_rect(sb[0], sb[1], self.cube_width, self.cube_width, 1)

    def generate_food(self):
        """
        随机产生一个食物
        """
        self.food_pos = (random.randint(0, self.cube_width - 1), random.randint(0, self.grid_height_num - 1))
        return self.food_pos

    def draw_food(self):
        """
        绘制食物
        """
        oled.fill_rect(self.food_pos[0] * self.cube_width, self.food_pos[1] * self.cube_width, self.cube_width,
                       self.cube_width, 1)

    def grow(self):
        """
        判断贪吃蛇是否吃到了事物,如果吃到了我们就加长小蛇的身体
        """
        if self.snake_body[0][0] == self.food_pos[0] * self.cube_width and \
            self.snake_body[0][1] == self.food_pos[1] * self.cube_width:
            return True

        return False

    def refresh(self):
        """
        更新小蛇身体的位置
        """
        for i in range(len(self.snake_body) - 1, 0, -1):
            self.snake_body[i] = self.snake_body[i - 1]

    def move(self):
        """
        移动snake身体
        """
        if self.direction == Direction.UP:
            self.snake_body[0] = (self.snake_body[0][0], self.snake_body[0][1] - self.cube_width)

        elif self.direction == Direction.DOWN:
            self.snake_body[0] = (self.snake_body[0][0], self.snake_body[0][1] + self.cube_width)

        # top += cube_width
        elif self.direction == Direction.LEFT:

            self.snake_body[0] = (self.snake_body[0][0] - self.cube_width, self.snake_body[0][1])

        # left -= cube_width
        elif self.direction == Direction.RIGHT:
            self.snake_body[0] = (self.snake_body[0][0] + self.cube_width, self.snake_body[0][1])

class Game():
    """
    snake游戏控制
    """

    def __init__(self, fps=8):
        self.snake = Snake()
        self.get_body = self.snake.snake_body
        self.state = None
        self.fps = fps
        self.handles_cb = None

    def is_win(self):
        """
        判断是否赢
        """
        return len(self.get_body) == WIDTH * HEIGHT - 1

    def is_fail(self):
        """
        判断是否输
        """
        if not 0 <= self.get_body[0][0] < WIDTH or not 0 <= self.get_body[0][1] < HEIGHT:
            return True

        return False

    @property
    def score(self):
        """
        游戏分数
        """
        return len(self.get_body) - 1

    def handles_accele(self, threshold=0.2):
        """
        掌控板加速度控制
        """
        x = accelerometer.get_x()
        y = accelerometer.get_y()
        if y <= 1 and y >= -1:
            if abs(y) > threshold:
                if y > 0:
                    self.snake.direction = Direction.LEFT
                else:
                    self.snake.direction = Direction.RIGHT
        if x <= 1 and x >= -1:
            if abs(x) > threshold:
                if x > 0:
                    self.snake.direction = Direction.DOWN
                else:
                    self.snake.direction = Direction.UP

    def handles_callback(self, f):
        """
        游戏控制回调函数,可外部自定义控制方式
        """
        self.handles_cb = f

    def run(self):
        """
        游戏运行
        """
        self.state = GameState.PLAYING
        update_time = time.ticks_ms()

        while self.state == GameState.PLAYING:  # 游戏状态为PLAYING

            self.handles_cb()  # 游戏控制回调函数

            # 显示帧刷新,刷新方块位置
            if time.ticks_diff(time.ticks_ms(), update_time) > (1000 // self.fps):

                last_pos = self.get_body[-1]  # 这里需要保存一下尾部的位置,如果小蛇迟到了食物,需要在尾部增长

                self.snake.refresh()  # 更新小蛇身体的位置
                self.snake.move()  # 改变头部的位置

                if self.snake.grow():  # 判断小蛇是否吃到了事物,吃到了就成长,如果吃到了事物我们就产生一个新的食物
                    self.snake.generate_food()
                    self.get_body.append(last_pos)

                oled.fill(0)  # 清屏
                self.snake.draw_body()  # 画小蛇的身体
                self.snake.draw_food()  # 画出食物

                oled.show()  # 显示生效
                update_time = time.ticks_ms()  # 刷新帧时间

                if self.is_fail():  # 判断if输
                    self.state = GameState.FAIL
                    break
                if self.is_win():  # 判断if赢
                    self.state = GameState.WIN
                    break

        if self.state == GameState.FAIL:  # 输了,显示分数
            oled.fill(0)
            oled.text('Game over!', 25, 20)
            oled.text('Score:%d' % self.score, 25, 32)
            oled.show()

        if self.state == GameState.WIN:  # 赢了!
            oled.fill(0)
            oled.text('You win!', 25, 20)
            oled.show()

if __name__ == '__main__':
    game = Game(fps=8)
    game.handles_callback(game.handles_accele)
    game.run()

网友:
6、记忆力大比拼(shworld)
产生8位随机键序→累加用户的输入键序→判断键序

#MicroPython动手做(35)——小游戏
#记忆力大比拼

from mpython import *
import time
import random
isStart=False    #是否首次载入,不然游戏中按A键又初始化了
inputKey=''      #键序,统计用户输入的键序,如11112222
inputKey_STR=''  #同键序,文本型,只不过用来显示,当前"当前您已输入AAABBBB"
keyOrder=''      #获取到的8位随机键序,如11112222

#获取随机8位键序
def makeKeyOrder():
    keys=''
    for i in range(8):  #循环8次
        key = random.randrange(1, 3)#获取范围1到2, 1为A键,2位B键
        keys = keys + str(key)
    return keys
keyOrder = makeKeyOrder() #返回获取到的8位键序,如11112222

#覆写oledshow,主要减少重复代码量
def oledshow(str,y=0,isClear=True):
    if isClear==False:
        oled.DispChar(str, 0,y)
        oled.show()
        return
    oled.fill(0)
    oled.DispChar(str, 0,y)
    oled.show()

#倒计时显示3-2-1
def countdownshow():
    j=4
    for i in range(3):
        j = j-1
        oledshow('倒计时:%s'%str(j),0)
        time.sleep(1)

#每次用户按键后触发该方法
def checkKey():
    global keyOrder,inputKey,inputKey_STR #引用全局变量,如果不修改变量,不需要申明global
    if len(inputKey)==8:                  #如果当前按键数等于8位才开始进行对比
        if inputKey==keyOrder:            #如果输入的8位键序和生成的8位键序匹配
            oledshow('恭喜您,按对了!...',0)#按键正确,输出内容
        else:
            oledshow('别灰心,再接再厉!...',0)#否则按键失败,输出内容

        #重新开始下一轮
        time.sleep(2)   #暂停2秒,避免内容切换过快看不到
        inputKey=''     #清空用户输入的键值,如11112222
        inputKey_STR='' #清空用户输入的键值,文本型,如AAAABBBB
        oledshow('下一题开始:',0)
        time.sleep(2)
        keyOrder = makeKeyOrder() #重新获取8位键序,11112222
        countdownshow()           #倒计时显示3-2-1
        showKey()                 #显示要记忆的键序

#显示键序
#主要是把数字11112222,转换成对应的AAAABBBB,很好理解,多看看
def showKey():
    global keyOrder  #引用全局变量
    key_str=''   #局部变量
    for key in keyOrder:
        if key=='1':
            key_str=key_str+"A"
        if key=='2':
            key_str=key_str+"B"
    oledshow(key_str,0)
    time.sleep(1)
    oledshow('',0)

#按键A触发事件
def on_button_a_down(_):
    time.sleep_ms(100)   #延迟调高点,避免产生2次按键事件
    global isStart,inputKey,inputKey_STR #引用全局变量

    if button_a.value() == 1: return
    if isStart == True:
        inputKey=inputKey+'1'           #统计用户键序
        inputKey_STR=inputKey_STR+'A'   #统计用户键序,文本型,用来显示当前的输入
        oledshow('您输入的是:'+inputKey_STR,0) #显示当前的输入
        checkKey()                      #输入的键序进行校验匹配
        return
    isStart=True
    oledshow('游戏现在开始...',0)
    time.sleep(1)
    countdownshow()
    showKey()

#按键B触发事件
def on_button_b_down(_):
    time.sleep_ms(100)  #延迟调高点,避免产生2次按键事件
    global inputKey,inputKey_STR
    if button_b.value() == 1: return
    if isStart == True:
        inputKey=inputKey+'2'            #统计用户键序
        inputKey_STR=inputKey_STR+'B'    #统计用户键序,文本型,用来显示当前的输入
        oledshow('您输入的是:'+inputKey_STR,0) #显示当前的输入
        checkKey()                       #输入的键序进行校验匹配
        return

#按键触发监视
button_a.irq(trigger=Pin.IRQ_FALLING, handler=on_button_a_down)
button_b.irq(trigger=Pin.IRQ_FALLING, handler=on_button_b_down)

#游戏启动
oledshow('【记忆力大比拼】',0,False)
oledshow('记忆屏幕出现的键序',16,False)
oledshow('如ABABAA,请依次键入',32,False)
oledshow('按A键自动开始游戏',48,False)

网友:
记忆力大比拼

网友:
7、吃鸡游戏

网友:
#MicroPython动手做(35)——小游戏
#吃鸡游戏

from mpython import *
import time
import random
import music

def zhunxing():
    global grade, zidan, foodstate, yy, diY, xx, diX
    oled.hline((xx - 10), yy, 20, 1)
    oled.vline(xx, (yy - 10), 20, 1)
    oled.circle(xx, yy, 6, 1)

random.seed(time.ticks_cpu())

oled.fill(0)
oled.DispChar("今晚吃鸡?", 32, 26, 1)
oled.show()
time.sleep(3)
xx = 64
yy = 32
foodstate = True
grade = 0
zidan = 10
while True:
    if foodstate:
        diX = random.randint(4, 120)
        diY = random.randint(4, 60)
        foodstate = False
    xx = int(numberMap(accelerometer.get_y(),(-0.5),0.5,2,125))
    yy = int(numberMap(accelerometer.get_x(),0.5,(-0.5),2,61))
    if xx >= 2 and xx <= 125 and yy >= 2 and yy <= 61:
        oled.fill(0)
        oled.fill_circle(diX, diY, 4, 1)
        zhunxing()
        oled.show()
    if button_a.value() == 0 or button_b.value() == 0:
        rgb.fill((int(255), int(0), int(0)))
        rgb.write()
        time.sleep_ms(1)
        music.play('C3:1')
        zidan = zidan + -1
        if diX >= xx - 2 and diX <= xx + 2 and diY >= yy - 2 and diY <= yy + 2:
            foodstate = True
            grade = grade + 1
            if zidan <= 0:
                oled.fill(0)
                oled.DispChar("             游戏结束", 0, 16, 1)
                oled.DispChar(str("              得分:") + str(grade), 0, 32, 1)
                oled.show()
                break
        time.sleep_ms(100)
        rgb.fill( (0, 0, 0) )
        rgb.write()
        time.sleep_ms(1)

网友:
吃鸡游戏

网友:
8、模拟计算器(shworld)

通过按键A向左移动光标,按键B向右移动光标

金手指Y键确认选择

支持多元运算,最长显示结果限定在16位左右,防止超出屏幕宽度

如果运算错误会输出显示,比如被除数为0或者其他错误乱输入

  • #MicroPython动手做(35)——小游戏
  • #模拟计算器
  • from mpython import *
  • #图片bitmap数组
  • bmp = bytearray([\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8,0X00,
  • 0X80,0X0C,0X00,0X60,0X03,0X00,0X18,0X00,0XC0,0X06,0X00,0X30,0X01,0X80,0X08,0X00,
  • 0X80,0X0C,0X00,0X60,0X03,0X00,0X18,0X00,0XC0,0X06,0X3E,0X30,0X61,0X83,0X08,0X00,
  • 0X82,0X0C,0X3C,0X61,0XE3,0X02,0X18,0X40,0XC1,0X06,0X02,0X30,0XB1,0X84,0X88,0X00,
...
  • ])
  • #[建议]
  • #这一块由于数据太大写入太慢影响调试速度
  • #如果技术上跟的上的话,可以把背景事先截图,然后删掉代码,这样写入很快,然后盲按按钮调试
  • #主要逻辑是判断坐标来取值,把值拼接起来形成字符串,最后通过eval()函数运算
  • #实现方法很多种,自己的代码3个月后也不一定看懂,最好的教程是自己实现和学习
  • #by阿唯
  • #-------------------变量定义-------------------
  • #矩形光标的宽高
  • RECT_CURSOR=[13,12]
  • #第一行各键序XY坐标,Y轴固定0
  • #偏移量13为矩形光标的宽度
  • KEY_ONE=[0,0]
  • KEY_TWO=[13,0]
  • KEY_THREE=[26,0]
  • KEY_FOUR=[39,0]
  • KEY_FIVE=[52,0]
  • KEY_SIX=[65,0]
  • KEY_SEVEN=[78,0]
  • KEY_EIGHT=[91,0]
  • KEY_NINE=[104,0]
  • #第二行各键序XY坐标,Y轴固定13
  • KEY_ZERO=[0,13]
  • KEY_ADD=[13,13]
  • KEY_MINUS=[26,13]
  • KEY_MULTI=[39,13]
  • KEY_DIVIDE=[52,13]
  • KEY_EQUAL=[65,13]
  • KEY_CLEAR=[78,13]
  • #定义键序坐标列表,用于按钮左右移动,通过列表索引的增减来移动
  • KEY_LIST=[KEY_ONE,KEY_TWO,KEY_THREE,KEY_FOUR,KEY_FIVE,KEY_SIX,
  • KEY_SEVEN,KEY_EIGHT,KEY_NINE,KEY_ZERO,KEY_ADD,KEY_MINUS,
  • KEY_MULTI,KEY_DIVIDE,KEY_EQUAL,KEY_CLEAR]
  • #定义键序值列表,用于取值运算和显示
  • KEY_LIST_VAL=["1","2","3","4","5","6","7","8","9","0","+","-","*","/","=","c"]
  • #当前键序0,即引用KEY_LIST[0],也就是默认在1的位置
  • KEY_INDEX=0
  • #数值内容,通过eval()对字符串表达式直接运算
  • RESULT_CALC=""
  • #-------------------函数方法-------------------
  • #移动光标,例moveCursor("left")
  • def moveCursor(direction=None):
  • oled.fill(0)
  • oled.bitmap(0, 0, bmp, 128, 64, 1)
  • oled.DispChar("输出:"+RESULT_CALC,10,37)
  • global KEY_INDEX #如果要对全局变量修改的话需要引用
  • if(direction=="left"): #如果是向左移动,则KEY_LIST索引-1
  • if KEY_INDEX>0: #只有索引>0才可以进行递减,防止越界
  • KEY_INDEX=KEY_INDEX-1
  • if(direction=="right"): #同理
  • if KEY_INDEX<15:
  • KEY_INDEX=KEY_INDEX+1
  • _x=KEY_LIST[KEY_INDEX][0] #通过KEY_LIST的索引来获取矩形光标的填充位置
  • _y=KEY_LIST[KEY_INDEX][1]
  • RECT_CURSOR_WIDTH=RECT_CURSOR[0] #获取矩形光标的宽高
  • RECT_CURSOR_HEIGHT=RECT_CURSOR[1]
  • oled.fill_rect(_x, _y, RECT_CURSOR_WIDTH, RECT_CURSOR_HEIGHT, 1) #填充画面
  • oled.show()
  • #-------------------程序入口-------------------
  • #第一次方向参数direction不传,用于渲染一次主画面
  • moveCursor()
  • #-------------------按钮监听-------------------
  • #按钮a触发事件
  • def on_button_a_down(_):
  • if button_a.value() == 1: return
  • moveCursor("left")
  • #按钮b触发事件
  • def on_button_b_down(_):
  • if button_b.value() == 1: return
  • moveCursor("right")
  • #按钮监听回调函数
  • button_a.irq(trigger=Pin.IRQ_FALLING, handler=on_button_a_down)
  • button_b.irq(trigger=Pin.IRQ_FALLING, handler=on_button_b_down)
  • #金手指触摸监听
  • while True:
  • time.sleep_ms(50) #延迟调高,按钮迟钝,反之延迟越低越容易误触
  • if(touchPad_Y.read() < 100):
  • keyVal=KEY_LIST_VAL[KEY_INDEX] #通过全局索引获取键值列表的值
  • if(KEY_INDEX<=9): #如果索引<=9,说明按的是前面10个数字,直接累加就行
  • RESULT_CALC=RESULT_CALC+keyVal
  • if(keyVal=="+"): #如果按的是+好,累加就可以,下面同理
  • RESULT_CALC=RESULT_CALC+"+"
  • if(keyVal=="-"):
  • RESULT_CALC=RESULT_CALC+"-"
  • if(keyVal=="*"):
  • RESULT_CALC=RESULT_CALC+"*"
  • if(keyVal=="/"):
  • RESULT_CALC=RESULT_CALC+"/"
  • if(keyVal=="="): #当按了等号后,会获得一个累加的字符串变量RESULT_CALC
  • try: #RESULT_CALC比如为"1+2*3",这里加try屏蔽运算错误
  • RESULT_CALC=str(eval(RESULT_CALC)) #核心函数eval()进行字符串运算,运算不成立会报错
  • RESULT_CALC=RESULT_CALC[:16] #取结果集左边16位字符串,防止超出画面显示
  • moveCursor() #最后提前调用一次移动函数显示画面
  • RESULT_CALC="" #置结果集为空,不会生效,下一次移动才会生效
  • continue #跳出本次循环,不然最后moveCursor()又要重画一次
  • except: #异常处理
  • RESULT_CALC="输入错误"
  • moveCursor()
  • RESULT_CALC=""
  • continue
  • if(keyVal=="c"):
  • RESULT_CALC=""
  • moveCursor() #不传参数direction=None(不移动光标),直接渲染主画面

网友:
9、是男人就下一百层(luyi)

设置Y/O触摸键控制人物左右移动

  • #MicroPython动手做(35)——小游戏
  • #是男人就下一百层
  • from mpython import *
  • import time
  • def man(x, y):
  • global x1, y1, xman, x2, y2, x3, y3, x4, y4, x5, y5, x6, y6, x7, y7, x8, y8, x9, y9, x10, y10, yman, down
  • oled.fill_circle(x, (y - 25), 3, 1)
  • oled.fill_rect((x - 5), (y - 21), 10, 10, 1)
  • oled.fill_rect((x - 4), (y - 11), 3, 11, 1)
  • oled.fill_rect((x + 1), (y - 11), 3, 11, 1)
  • def dangban():
  • global x, y, x1, y1, xman, x2, y2, x3, y3, x4, y4, x5, y5, x6, y6, x7, y7, x8, y8, x9, y9, x10, y10, yman, down
  • oled.fill_rect(0, 0, 5, 8, 1)
  • oled.fill_rect(0, 8, 5, 8, 1)
  • oled.fill_rect(0, 17, 5, 8, 1)
  • oled.fill_rect(0, 26, 5, 8, 1)
  • oled.fill_rect(0, 35, 5, 8, 1)
  • oled.fill_rect(0, 44, 5, 8, 1)
  • oled.fill_rect(0, 53, 5, 8, 1)
  • oled.fill_rect(0, 62, 5, 8, 1)
  • from machine import Timer
  • _status_p = _status_y = _status_t = _status_h = _status_o = _status_n = 0
  • def on_touchpad_P_pressed():pass
  • def on_touchpad_P_unpressed():pass
  • def on_touchpad_Y_pressed():pass
  • def on_touchpad_Y_unpressed():pass
  • def on_touchpad_T_pressed():pass
  • def on_touchpad_T_unpressed():pass
  • def on_touchpad_H_pressed():pass
  • def on_touchpad_H_unpressed():pass
  • def on_touchpad_O_pressed():pass
  • def on_touchpad_O_unpressed():pass
  • def on_touchpad_N_pressed():pass
  • def on_touchpad_N_unpressed():pass
  • tim12 = Timer(12)
  • def timer12_tick(_):
  • global _status_p, _status_y, _status_t, _status_h, _status_o, _status_n
  • try:
  • touchPad_P.read();pass
  • except:
  • return
  • if touchPad_P.read() < 400:
  • if 1 != _status_p:_status_p = 1;on_touchpad_P_pressed()
  • elif 0 != _status_p:_status_p = 0;on_touchpad_P_unpressed()
  • if touchPad_Y.read() < 400:
  • if 1 != _status_y:_status_y = 1;on_touchpad_Y_pressed()
  • elif 0 != _status_y:_status_y = 0;on_touchpad_Y_unpressed()
  • if touchPad_T.read() < 400:
  • if 1 != _status_t:_status_t = 1;on_touchpad_T_pressed()
  • elif 0 != _status_t:_status_t = 0;on_touchpad_T_unpressed()
  • if touchPad_H.read() < 400:
  • if 1 != _status_h:_status_h = 1;on_touchpad_H_pressed()
  • elif 0 != _status_h:_status_h = 0;on_touchpad_H_unpressed()
  • if touchPad_O.read() < 400:
  • if 1 != _status_o:_status_o = 1;on_touchpad_O_pressed()
  • elif 0 != _status_o:_status_o = 0;on_touchpad_O_unpressed()
  • if touchPad_N.read() < 400:
  • if 1 != _status_n:_status_n = 1;on_touchpad_N_pressed()
  • elif 0 != _status_n:_status_n = 0;on_touchpad_N_unpressed()
  • tim12.init(period=100, mode=Timer.PERIODIC, callback=timer12_tick)
  • def on_touchpad_Y_pressed():
  • global x, y, x1, y1, xman, x2, y2, x3, y3, x4, y4, x5, y5, x6, y6, x7, y7, x8, y8, x9, y9, x10, y10, yman, down
  • xman = xman + -5
  • def on_touchpad_O_pressed():
  • global x, y, x1, y1, xman, x2, y2, x3, y3, x4, y4, x5, y5, x6, y6, x7, y7, x8, y8, x9, y9, x10, y10, yman, down
  • xman = xman + 5
  • def dangban2():
  • global x, y, x1, y1, xman, x2, y2, x3, y3, x4, y4, x5, y5, x6, y6, x7, y7, x8, y8, x9, y9, x10, y10, yman, down
  • oled.fill_rect(122, 0, 5, 8, 1)
  • oled.fill_rect(122, 8, 5, 8, 1)
  • oled.fill_rect(122, 17, 5, 8, 1)
  • oled.fill_rect(122, 26, 5, 8, 1)
  • oled.fill_rect(122, 35, 5, 8, 1)
  • oled.fill_rect(122, 44, 5, 8, 1)
  • oled.fill_rect(122, 53, 5, 8, 1)
  • oled.fill_rect(122, 62, 5, 8, 1)
  • x1 = 10
  • y1 = 59
  • x2 = 70
  • y2 = 95
  • x3 = 30
  • y3 = 129
  • x4 = 60
  • y4 = 165
  • x5 = 90
  • y5 = 199
  • x6 = 70
  • y6 = 235
  • x7 = 55
  • y7 = 269
  • x8 = 40
  • y8 = 305
  • x9 = 20
  • y9 = 339
  • x10 = 50
  • y10 = 375
  • xman = 20
  • yman = 33
  • while True:
  • down = True
  • oled.fill(0)
  • dangban()
  • dangban2()
  • oled.fill_rect(x1, y1, 30, 5, 1)
  • oled.fill_rect(x2, y2, 25, 5, 1)
  • oled.fill_rect(x3, y3, 20, 5, 1)
  • oled.fill_rect(x4, y4, 30, 5, 1)
  • oled.fill_rect(x5, y5, 20, 5, 1)
  • oled.fill_rect(x6, y6, 25, 5, 1)
  • oled.fill_rect(x7, y7, 25, 5, 1)
  • oled.fill_rect(x8, y8, 30, 5, 1)
  • oled.fill_rect(x9, y9, 20, 5, 1)
  • oled.fill_rect(x10, y10, 30, 5, 1)
  • man(xman, yman)
  • oled.show()
  • if xman >= x1 and xman <= x1 + 30 and yman == y1:
  • down = False
  • if xman >= x2 and xman <= x2 + 25 and yman == y2:
  • down = False
  • if xman >= x3 and xman <= x3 + 20 and yman == y3:
  • down = False
  • if xman >= x4 and xman <= x4 + 30 and yman == y4:
  • down = False
  • if xman >= x5 and xman <= x5 + 20 and yman == y5:
  • down = False
  • if xman >= x6 and xman <= x6 + 25 and yman == y6:
  • down = False
  • if xman >= x7 and xman <= x7 + 25 and yman == y7:
  • down = False
  • if xman >= x8 and xman <= x8 + 30 and yman == y8:
  • down = False
  • if xman >= x9 and xman <= x9 + 20 and yman == y9:
  • down = False
  • if xman >= x10 and xman <= x10 + 30 and yman == y10:
  • down = False
  • if down:
  • yman = yman + 1
  • else:
  • yman = yman + -1
  • y1 = y1 + -1
  • y2 = y2 + -1
  • y3 = y3 + -1
  • y4 = y4 + -1
  • y5 = y5 + -1
  • y6 = y6 + -1
  • y7 = y7 + -1
  • y8 = y8 + -1
  • y9 = y9 + -1
  • y10 = y10 + -1
  • time.sleep_ms(50)

网友:
mPython 实验图形编程

网友:
mPython 实验图形编程2

网友:
mPython 实验图形编程3

网友:
是男人就下一百层

网友:
10、秒表计时器

秒表主要是用来统计秒数的。它有一般有两个按键。A键和B键。

第一次按下A键时,开始计时。

第二次按下A键时,暂停计时。

再按下A键时,继续上一步暂停的计时。

按下B键,归零。

  • #MicroPython动手做(35)——小游戏
  • #秒表计时器
  • from mpython import *
  • import time
  • import framebuf
  • import font.digiface_44
  • from machine import Timer
  • def on_button_b_down(_):
  • global AKey, timeCount
  • time.sleep_ms(10)
  • if button_b.value() == 1: return
  • timeCount = 0
  • oled.fill(0)
  • display_font(font.digiface_44, "00:00", 2, 10, False, 2)
  • oled.show()
  • tim1.deinit()
  • AKey = 1
  • def timer1_tick(_):
  • global AKey, timeCount
  • # 大于等于60,表示已经计时1小时,超出设计范围,退出计时,并恢复初始
  • if timeCount // 60 >= 60:
  • oled.fill(0)
  • display_font(font.digiface_44, "00:00", 0, 0, False, 2)
  • oled.show()
  • tim1.deinit()
  • else:
  • timeCount = timeCount + 1
  • # 分的部分,如果是一位数(0-9),则在前面补0
  • if timeCount // 60 < 10:
  • # 秒的部分,如果是一位数(0-9),则在前面补0
  • if timeCount % 60 < 10:
  • oled.fill(0)
  • display_font(font.digiface_44, (''.join([str(x) for x in ["0", timeCount // 60, ":", "0", timeCount % 60]])), 2, 10, False, 2)
  • oled.show()
  • else:
  • oled.fill(0)
  • display_font(font.digiface_44, (''.join([str(x) for x in ["0", timeCount // 60, ":", timeCount % 60]])), 2, 10, False, 2)
  • oled.show()
  • else:
  • if timeCount % 60 < 10:
  • oled.fill(0)
  • display_font(font.digiface_44, (''.join([str(x) for x in [timeCount // 60, ":", "0", timeCount % 60]])), 2, 10, False, 2)
  • oled.show()
  • else:
  • oled.fill(0)
  • display_font(font.digiface_44, (''.join([str(x) for x in [timeCount // 60, ":", timeCount % 60]])), 2, 10, False, 2)
  • oled.show()
  • tim1 = Timer(1)
  • def on_button_a_down(_):
  • global AKey, timeCount
  • time.sleep_ms(10)
  • if button_a.value() == 1: return
  • if AKey == 1:
  • AKey = 0
  • tim1.init(period=1000, mode=Timer.PERIODIC, callback=timer1_tick)
  • else:
  • AKey = 1
  • tim1.deinit()
  • def display_font(_font, _str, _x, _y, _wrap, _z=0):
  • _start = _x
  • for _c in _str:
  • _d = _font.get_ch(_c)
  • if _wrap and _x > 128 - _d[2]: _x = _start; _y += _d[1]
  • if _c == '1' and _z > 0: oled.fill_rect(_x, _y, _d[2], _d[1], 0)
  • oled.blit(framebuf.FrameBuffer(bytearray(_d[0]), _d[2], _d[1],
  • framebuf.MONO_HLSB), (_x+int(_d[2]/_z)) if _c=='1' and _z>0 else _x, _y)
  • _x += _d[2]
  • button_b.irq(trigger=Pin.IRQ_FALLING, handler=on_button_b_down)
  • button_a.irq(trigger=Pin.IRQ_FALLING, handler=on_button_a_down)
  • oled.fill(0)
  • oled.DispChar("秒表计时器", 34, 26, 1)
  • oled.show()
  • time.sleep(3)
  • oled.fill(0)
  • display_font(font.digiface_44, "00:00", 2, 10, False, 2)
  • oled.show()
  • timeCount = 0
  • # A中,1表示初始状态,接下来要计数,当它变成0时,表示接下来需要暂停
  • AKey = 1

网友:
秒表计时器

网友:
11、俄罗斯方块

  • #MicroPython动手做(35)——小游戏
  • #俄罗斯方块
  • from mpython import *
  • import math
  • import random, time
  • class Brick():
  • def __init__(self, p_position):
  • self.position = p_position
  • def draw(self):
  • x = self.position[1] * brick_size
  • y = self.position[0] * brick_size
  • oled.fill_rect(brick_size * (field_height - 1) - x, y, brick_size, brick_size, 1)
  • class Block():
  • def __init__(self, p_bricks_layout, p_direction):
  • self.bricks_layout = p_bricks_layout
  • self.direction = p_direction
  • self.init_position = (field_width // 2 - 2, 0)
  • self.cur_layout = self.bricks_layout[self.direction]
  • self.position = self.init_position
  • self.stopped = False
  • self.move_interval = 500
  • self.last_move = 0
  • self.bricks = []
  • for (x, y) in self.cur_layout:
  • self.bricks.append(Brick((self.position[0] + x, self.position[1] + y)))
  • def draw(self):
  • for brick in self.bricks:
  • brick.draw()
  • def isLegal(self, layout, position):
  • (x0, y0) = position
  • for (x, y) in layout:
  • if x + x0 < 0 or y + y0 < 0 or x + x0 >= field_width or y + y0 >= field_height:
  • return False
  • if field_map[y + y0][x + x0] != 0:
  •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def left(self):
  • new_position = (self.position[0] - 1, self.position[1])
  • if self.isLegal(self.cur_layout, new_position):
  • self.position = new_position
  • self.refresh_bircks()
  • def right(self):
  • new_position = (self.position[0] + 1, self.position[1])
  • if self.isLegal(self.cur_layout, new_position):
  • self.position = new_position
  • self.refresh_bircks()
  • def down(self):
  • (x, y) = (self.position[0], self.position[1] + 1)
  • while self.isLegal(self.cur_layout, (x, y)):
  • self.position = (x, y)
  • self.refresh_bircks()
  • y += 1
  • def refresh_bircks(self):
  • for (brick, (x, y)) in zip(self.bricks, self.cur_layout):
  • brick.position = (self.position[0] + x, self.position[1] + y)
  • def stop(self):
  • global field_bricks
  • global score
  • self.stopped = True
  • ys = []
  • for brick in self.bricks:
  • field_bricks.append(brick)
  • (x, y) = brick.position
  • if y not in ys:
  • ys.append(y)
  • field_map[y][x] = 1
  • eliminate_count = 0
  • ys.sort()
  • for y in ys:
  • if 0 in field_map[y]:
  • continue
  • eliminate_count += 1
  • for fy in range(y, 0, -1):
  • field_map[fy] = field_map[fy - 1][:]
  • field_map[0] = [0 for i in range(field_width)]
  • tmp_field_bricks = []
  • for fb in field_bricks:
  • (fx, fy) = fb.position
  • if fy < y:
  • fb.position = (fx, fy + 1)
  • tmp_field_bricks.append(fb)
  • elif fy > y:
  • tmp_field_bricks.append(fb)
  • field_bricks = tmp_field_bricks
  • if eliminate_count == 1:
  • score += 1
  • elif eliminate_count == 2:
  • score += 2
  • elif eliminate_count == 3:
  • score += 4
  • elif eliminate_count == 4:
  • score += 6
  • def update(self, time):
  • self.draw()
  • if time - self.last_move >= self.move_interval:
  • new_position = (self.position[0], self.position[1] + 1)
  • if self.isLegal(self.cur_layout, new_position):
  • self.position = new_position
  • self.refresh_bircks()
  • self.last_move = time
  • else:
  • self.stop()
  • def rotate(self):
  • new_direction = (self.direction + 1) % len(self.bricks_layout)
  • new_layout = self.bricks_layout[new_direction]
  • if not self.isLegal(new_layout, self.position):
  • return
  • self.direction = new_direction
  • self.cur_layout = new_layout
  • for (brick, (x, y)) in zip(self.bricks, self.cur_layout):
  • brick.position = (self.position[0] + x, self.position[1] + y)
  • self.refresh_bircks()
  • self.draw()
  • # 0: oooo
  • # 1: oo
  • # oo
  • # 2: o
  • # ooo
  • # 3: o
  • # oo
  • # o
  • # 4: o
  • # oo
  • # o
  • # 5: ooo
  • # o
  • # 6: ooo
  • # o
  • bricks_layout_0 = (((0, 0), (0, 1), (0, 2), (0, 3)), ((0, 1), (1, 1), (2, 1), (3, 1)))
  • bricks_layout_1 = (((1, 0), (2, 0), (1, 1), (2, 1)), )
  • bricks_layout_2 = (
  • ((1, 0), (0, 1), (1, 1), (2, 1)),
  • ((0, 1), (1, 0), (1, 1), (1, 2)),
  • ((1, 2), (0, 1), (1, 1), (2, 1)),
  • ((2, 1), (1, 0), (1, 1), (1, 2)),
  • )
  • bricks_layout_3 = (
  • ((0, 1), (1, 1), (1, 0), (2, 0)),
  • ((0, 0), (0, 1), (1, 1), (1, 2)),
  • )
  • bricks_layout_4 = (
  • ((0, 0), (1, 0), (1, 1), (2, 1)),
  • ((1, 0), (1, 1), (0, 1), (0, 2)),
  • )
  • bricks_layout_5 = (
  • ((0, 0), (1, 0), (1, 1), (1, 2)),
  • ((0, 2), (0, 1), (1, 1), (2, 1)),
  • ((1, 0), (1, 1), (1, 2), (2, 2)),
  • ((2, 0), (2, 1), (1, 1), (0, 1)),
  • )
  • bricks_layout_6 = (
  • ((2, 0), (1, 0), (1, 1), (1, 2)),
  • ((0, 0), (0, 1), (1, 1), (2, 1)),
  • ((0, 2), (1, 2), (1, 1), (1, 0)),
  • ((2, 2), (2, 1), (1, 1), (0, 1)),
  • )
  • field_width, field_height = 16, 30
  • brick_size = 4
  • field_map = [[0 for i in range(field_width)] for i in range(field_height)]
  • field_bricks = []
  • score = 0
  • running = True
  • threshhold = 400
  • def drawField():
  • for brick in field_bricks:
  • brick.draw()
  • def getBlock():
  • block_type = random.randint(0, 6)
  • if block_type == 0:
  • return Block(bricks_layout_0, random.randint(0, len(bricks_layout_0) - 1))
  • elif block_type == 1:
  • return Block(bricks_layout_1, random.randint(0, len(bricks_layout_1) - 1))
  • elif block_type == 2:
  • return Block(bricks_layout_2, random.randint(0, len(bricks_layout_2) - 1))
  • elif block_type == 3:
  • return Block(bricks_layout_3, random.randint(0, len(bricks_layout_3) - 1))
  • elif block_type == 4:
  • return Block(bricks_layout_4, random.randint(0, len(bricks_layout_4) - 1))
  • elif block_type == 5:
  • return Block(bricks_layout_5, random.randint(0, len(bricks_layout_5) - 1))
  • elif block_type == 6:
  • return Block(bricks_layout_6, random.randint(0, len(bricks_layout_6) - 1))
  • def run():
  • global running
  • btn_n_stat, btn_o_stat, btn_t_stat, btn_p_stat = [0] * 4
  • while running:
  • cur_block = getBlock()
  • if not cur_block.isLegal(cur_block.cur_layout, cur_block.position):
  • cur_block.draw()
  • running = False
  • continue
  • while not cur_block.stopped:
  • oled.fill(0)
  • ticks = time.ticks_ms()
  • cur_block.update(ticks)
  • drawField()
  • oled.show()
  • if touchPad_T.read() < threshhold and btn_t_stat == 0:
  • cur_block.rotate()
  • btn_t_stat = 1
  • elif touchPad_T.read() >= threshhold:
  • btn_t_stat = 0
  • if touchPad_P.read() < threshhold and btn_p_stat == 0:
  • cur_block.down()
  • btn_p_stat = 1
  • elif touchPad_P.read() >= threshhold:
  • btn_p_stat = 0
  • if touchPad_N.read() < threshhold and btn_n_stat == 0:
  • cur_block.left()
  • btn_n_stat = 1
  • elif touchPad_N.read() >= threshhold:
  • btn_n_stat = 0
  • if touchPad_O.read() < threshhold and btn_o_stat == 0:
  • cur_block.right()
  • btn_o_stat = 1
  • elif touchPad_O.read() >= threshhold:
  • btn_o_stat = 0
  • oled.fill(0)
  • oled.text('Game over!', 25, 20)
  • oled.text('Score:%d' % score, 25, 32)
  • oled.show()
  • if __name__ == '__main__':
  • run()

网友:
12、 乒乓球

  • #MicroPython动手做(35)——小游戏
  • # 乒乓球
  • from mpython import *
  • import music
  • class Pong():
  • def __init__(self):
  • self.running = True
  • self.start = False
  • self.ball_rad = 5
  • self.bats_position = 0
  • self.bats_width = 15
  • self.bats_height = 4
  • self.ball_x = self.bats_width // 2
  • self.ball_y = 64 - (self.ball_rad + self.bats_height + 1)
  • self.inc_x, self.inc_y = 1, 1
  • self.score = 0
  • def collision(self):
  • if self.ball_x >= 128 - self.ball_rad or self.ball_x < self.ball_rad:
  • self.inc_x = -self.inc_x
  • if self.ball_y >= 64 - (self.ball_rad + self.bats_height) or self.ball_y <= self.ball_rad:
  • self.inc_y = -self.inc_y
  • def update(self):
  • self.ball_x = self.ball_x + self.inc_x
  • self.ball_y = self.ball_y + self.inc_y
  • self.bats_position = min(max(self.bats_position, 0), 128 - self.bats_width)
  • def is_hit(self):
  • # print('ball:', self.ball_x, self.ball_y, 'bats:', self.bats_position)
  • if self.ball_y >= 64 - (self.ball_rad + self.bats_height):
  • if self.ball_x >= self.bats_position + self.bats_width + self.ball_rad or self.ball_x <= self.bats_position - self.ball_rad:
  • return False
  • self.score += 1
  • return True
  • def run(self):
  • while self.running:
  • if button_a.value() == 0 and button_b.value() == 1:
  • self.bats_position -= 2
  • self.start = True
  • if button_a.value() == 1 and button_b.value() == 0:
  • self.bats_position += 2
  • self.start = True
  • if self.start:
  • self.update()
  • self.collision()
  • if self.is_hit() == False:
  • self.running = False
  • continue
  • oled.fill(0)
  • oled.fill_circle(self.ball_x, self.ball_y, self.ball_rad, 1)
  • oled.fill_rect(self.bats_position, 64 - self.bats_height, self.bats_width, self.bats_height, 1)
  • oled.show()
  • oled.text('Game over!', 20, 20)
  • oled.text('Score %d' % self.score, 20, 32)
  • oled.show()
  • if __name__ == '__main__':
  • pong = Pong()
  • pong.run()

网友:
#MicroPython动手做(35)——小游戏
# 乒乓球(实验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cyODQ0MzYyNA==.html?spm=a2h0c.8166622.PhoneSokuUgc_1.dtitle

网友:
13、飞行小鸟

  • #MicroPython动手做(35)——小游戏
  • #飞行小鸟
  • from mpython import *
  • from framebuf import FrameBuffer
  • import framebuf
  • import time, uos,urandom
  • # 16 x 12
  • BIRD = bytearray([
  • 0x7, 0xe0, 0x18, 0xf0, 0x21, 0xf8, 0x71, 0xec, 0xf9, 0xec, 0xfc, 0xfc, 0xbe, 0x7e, 0x4c, 0x81, 0x71, 0x7e, 0x40,
  • 0x82, 0x30, 0x7c, 0xf, 0x80
  • ])
  • # 16 x 32
  • PIPE_TOP = bytearray([
  • 0x20, 0x1c, 0x20, 0x1c, 0x20, 0x1c, 0x20, 0x1c, 0x20, 0x1c, 0x20, 0x1c, 0x20, 0x1c, 0x20, 0x1c, 0x20, 0x1c, 0x20,
  • 0x1c, 0x20, 0x1c, 0x20, 0x1c, 0x20, 0x1c, 0x20, 0x1c, 0x20, 0x1c, 0x20, 0x1c, 0x20, 0x1c, 0x20, 0x1c, 0x20, 0x1c,
  • 0x20, 0x1c, 0x20, 0x1c, 0x20, 0x1c, 0x20, 0x1c, 0x20, 0x1c, 0x20, 0x1c, 0x20, 0x1c, 0xff, 0xff, 0x80, 0xf, 0x80,
  • 0xf, 0x80, 0xf, 0x80, 0xf, 0xff, 0xff
  • ])
  • PIPE_DOWN = bytearray([
  • 0xff, 0xff, 0x80, 0xf, 0x80, 0xf, 0x80, 0xf, 0x80, 0xf, 0xff, 0xff, 0x20, 0x1c, 0x20, 0x1c, 0x20, 0x1c, 0x20, 0x1c,
  • 0x20, 0x1c, 0x20, 0x1c, 0x20, 0x1c, 0x20, 0x1c, 0x20, 0x1c, 0x20, 0x1c, 0x20, 0x1c, 0x20, 0x1c, 0x20, 0x1c, 0x20,
  • 0x1c, 0x20, 0x1c, 0x20, 0x1c, 0x20, 0x1c, 0x20, 0x1c, 0x20, 0x1c, 0x20, 0x1c, 0x20, 0x1c, 0x20, 0x1c, 0x20, 0x1c,
  • 0x20, 0x1c, 0x20, 0x1c, 0x20, 0x1c
  • ])
  • # Bitmap images
  • bird_size = (16, 12)
  • pipe_size = (16, 32)
  • WIDTH = 128
  • HEIGHT = 64
  • """飞行小鸟类"""
  • class Bird:
  • def __init__(self):
  • self.height = bird_size[1]
  • self.y = HEIGHT // 2 - self.height // 2
  • self.wing_power = 4
  • self.gravity = 0.8
  • self.vel = -self.wing_power
  • # 下落
  • def drop(self):
  • self.vel += self.gravity
  • self.y = int(self.y + self.vel)
  • # 飞行
  • def flap(self):
  • self.vel = -self.wing_power
  • # 是否坠落
  • def crashed(self):
  • y_limit = HEIGHT - self.height
  • return self.y > y_limit
  • """障碍类"""
  • class Obstacle:
  • def __init__(self, x,size ):
  • self.size =size
  • self.gap = urandom.randint(6 + self.size, HEIGHT - 6 - self.size) # 随机生成间隙大小
  • self.x = x # 距离鸟大小
  • self.score = 0 # 分数
  • self.rate = 3 # 速率
  • # 移动
  • def scroll(self):
  • self.x -= self.rate
  • if self.x < -pipe_size[0]:
  • self.score += 1
  • self.x = WIDTH
  • self.gap = urandom.randint(6 + self.size, HEIGHT - 6 - self.size)
  • # 是否碰撞
  • def collided(self, y):
  • if self.x < bird_size[0] and self.x > -pipe_size[0] and \
  • (self.gap - y > self.size or y + bird_size[1] - self.gap > self.size):
  • return True
  • else:
  • return False
  • class Game():
  • def __init__(self,gap_size):
  • # 创建鸟和管道的framebuffer
  • self.bird_fb = FrameBuffer(BIRD, bird_size[0], bird_size[1], framebuf.MONO_HLSB)
  • self.pipe_top_fb = FrameBuffer(PIPE_TOP, pipe_size[0], pipe_size[1], framebuf.MONO_HLSB)
  • self.pipe_down_fb = FrameBuffer(PIPE_DOWN, pipe_size[0], pipe_size[1], framebuf.MONO_HLSB)
  • self.gap_size = gap_size
  • self.high_score = 0
  • self.pressed = False
  • self.game_state = 0
  • self.flappy_bird = None
  • self.obstacle_1 = None
  • self.obstacle_2 = None
  • # 保存最高分
  • def write_high_score(self,n):
  • f = open('fb_high_score.txt', 'w')
  • f.write(str(n))
  • f.close()
  • # 读取最高分
  • def read_high_score(self):
  • if 'fb_high_score' in uos.listdir():
  • f = open('fb_high_score.txt', 'r')
  • high_score = f.read()
  • f.close()
  • return int(high_score)
  • else:
  • self.write_high_score(0)
  • return 0
  • # 绘制
  • def draw(self):
  • oled.fill(0)
  • oled.blit(self.bird_fb, 0, self.flappy_bird.y)
  • oled.blit(self.pipe_top_fb, self.obstacle_1.x, self.obstacle_1.gap - self.gap_size - pipe_size[1])
  • oled.blit(self.pipe_down_fb, self.obstacle_1.x, self.obstacle_1.gap + self.gap_size)
  • oled.blit(self.pipe_top_fb, self.obstacle_2.x, self.obstacle_2.gap - self.gap_size - pipe_size[1])
  • oled.blit(self.pipe_down_fb, self.obstacle_2.x, self.obstacle_2.gap + self.gap_size)
  • oled.fill_rect(WIDTH // 2 - 13, 0, 26, 9, 0)
  • oled.text('%03d' % (self.obstacle_1.score + self.obstacle_2.score), WIDTH // 2 - 12, 0)
  • oled.show()
  • def _clicked(self):
  • if button_a.value() == 0 and not self.pressed:
  • self.pressed = True
  • return True
  • elif button_a.value() == 1 and self.pressed:
  • self.pressed = False
  • return False
  • # 开机画面
  • def game_start(self):
  • oled.fill(0)
  • oled.blit(self.pipe_down_fb, (WIDTH - pipe_size[0]) // 2, HEIGHT - 12)
  • oled.blit(self.bird_fb, (WIDTH - bird_size[0]) // 2, HEIGHT - 12 - bird_size[1])
  • oled.rect(0, 0, WIDTH, HEIGHT, 1)
  • oled.text('F L A P P Y', WIDTH // 2 - 44, 3)
  • oled.text('B I R D', WIDTH // 2 - 28, 13)
  • oled.text('Record: ' + '%03d' % self.high_score, WIDTH // 2 - 44, HEIGHT // 2 - 6)
  • oled.show()
  • self.game_state = 1
  • def game_waiting(self):
  • if self._clicked():
  • self.flappy_bird = Bird() # 实例小鸟对象
  • self.obstacle_1 = Obstacle(WIDTH,self.gap_size) # 实例第一个障碍对象
  • self.obstacle_2 = Obstacle(WIDTH + (WIDTH + pipe_size[0]) // 2,self.gap_size) # 实例第二个障碍对象
  • self.game_state = 2
  • def game_running(self):
  • if self._clicked():
  • self.flappy_bird.flap()
  • self.flappy_bird.drop()
  • if self.flappy_bird.crashed():
  • self.flappy_bird.y = HEIGHT - self.flappy_bird.height # 边界限制
  • self.game_state = 3
  • self.obstacle_1.scroll()
  • self.obstacle_2.scroll()
  • if self.obstacle_1.collided(self.flappy_bird.y) or self.obstacle_2.collided(self.flappy_bird.y):
  • self.game_state = 3
  • self.draw()
  • def game_over(self):
  • oled.fill_rect(WIDTH // 2 - 32, 10, 64, 23, 0)
  • oled.rect(WIDTH // 2 - 32, 10, 64, 23, 1)
  • oled.text('G A M E', WIDTH // 2 - 28, 13)
  • oled.text('O V E R', WIDTH // 2 - 28, 23)
  • self.score = self.obstacle_1.score + self.obstacle_2.score
  • if self.score > self.high_score:
  • self.high_score = self.score
  • oled.fill_rect(WIDTH // 2 - 48, 37, 96, 14, 0)
  • oled.rect(WIDTH // 2 - 48, 37, 96, 14, 1)
  • oled.text('New record!', WIDTH // 2 - 44, 40)
  • self.write_high_score(self.high_score)
  • oled.show()
  • try:
  • self.send_score(self.score)
  • except:
  • pass
  • self.game_state = 1
  • def run(self):
  • while True:
  • if self.game_state == 0: self.game_start()
  • elif self.game_state == 1: self.game_waiting()
  • elif self.game_state == 2: self.game_running()
  • elif self.game_state == 3: self.game_over()
  • if __name__ == '__main__':
  • game=Game(gap_size = 16)
  • game.run()

网友:
14、打砖块(大于)

  • #MicroPython动手做(35)——小游戏
  • #打砖块
  • import time
  • import random
  • from mpython import *
  • random.seed(time.ticks_cpu())
  • my_listy = []
  • my_listx = []
  • m = 0
  • n = 0
  • score = 0
  • x = random.randint(35, 90)
  • y = 60
  • cx = 1
  • cy = -1
  • Lx = 50
  • for count in range(3):
  • m = 0
  • for count in range(16):
  • my_listx.append(m)
  • m = m + 8
  • n = 0
  • for count in range(3):
  • for count in range(16):
  • my_listy.append(n)
  • n = n + 8
  • while True:
  • m = 0
  • n = 0
  • oled.fill(0)
  • for count in range(48):
  • oled.rect(my_listx[m], my_listy[n], 8, 8, 1)
  • if y <= my_listy[n] + 10:
  • if x >= my_listx[m] and x <= my_listx[m] + 8:
  • my_listx[m] = (-40)
  • my_listy[n] = (-40)
  • cy = 1
  • score = score + 1
  • m = m + 1
  • n = n + 1
  • oled.fill_rect(Lx, 62, 30, 2, 1)
  • oled.circle(x, y, 3, 1)
  • oled.show()
  • if button_a.value() == 0:
  • Lx = Lx + -3
  • if Lx <= 0:
  • Lx = 0
  • if button_b.value() == 0:
  • Lx = Lx + 3
  • if Lx >= 107:
  • Lx = 107
  • x = x + cx
  • y = y + cy
  • if x <= 2:
  • cx = 1
  • if x >= 125:
  • cx = -1
  • if y <= 2:
  • cy = 1
  • if y > 60:
  • if x >= Lx - 2 and x <= Lx + 32:
  • cy = -1
  • else:
  • oled.fill(0)
  • oled.DispChar(str("游戏结束,得分为:") + str(score), 0, 16, 1)
  • oled.show()
  • break

网友:
15、滚雪球(大于)

  • #MicroPython动手做(35)——小游戏
  • #滚雪球
  • from mpython import *
  • import time
  • import random
  • import math
  • def on_button_a_down(_):
  • global i, x, y, r, yn, xn, my_listy, my_listx, j
  • time.sleep_ms(10)
  • if button_a.value() == 1: return
  • x = 4
  • y = 32
  • xn = 0
  • yn = 0
  • r = 4
  • i = 0
  • j = 10
  • my_listx = []
  • my_listy = []
  • for count in range(10):
  • my_listx.append((random.randint(20, 120)))
  • my_listy.append((random.randint(1, 60)))
  • oled.fill(0)
  • for count in range(10):
  • oled.pixel(my_listx[xn], my_listy[yn], 1)
  • xn = xn + 1
  • yn = yn + 1
  • oled.show()
  • while True:
  • oled.fill_circle(x, y, r, 1)
  • oled.DispChar((str(int(r))), 0, 0, 1)
  • oled.show()
  • if get_tilt_angle('Y') < -15:
  • x = x + 1
  • if get_tilt_angle('X') < -10:
  • y = y + -1
  • if get_tilt_angle('X') > 10:
  • y = y + 1
  • if x > 130:
  • break
  • i = 0
  • my_func()
  • def my_func():
  • global i, x, y, r, yn, xn, my_listy, my_listx, j
  • for count in range(int(j)):
  • if math.sqrt((x - my_listx[i]) ** 2 + (y - my_listy[i]) ** 2) <= r:
  • r = r + 2
  • my_listx[i] = (-1)
  • my_listy[i] = (-1)
  • i = i + 1
  • random.seed(time.ticks_cpu())
  • def get_tilt_angle(_axis):
  • _Ax = accelerometer.get_x()
  • _Ay = accelerometer.get_y()
  • _Az = accelerometer.get_z()
  • if 'X' == _axis:
  • _T = math.sqrt(_Ay ** 2 + _Az ** 2)
  • if _Az < 0: return math.degrees(math.atan2(_Ax , _T))
  • else: return 180 - math.degrees(math.atan2(_Ax , _T))
  • elif 'Y' == _axis:
  • _T = math.sqrt(_Ax ** 2 + _Az ** 2)
  • if _Az < 0: return math.degrees(math.atan2(_Ay , _T))
  • else: return 180 - math.degrees(math.atan2(_Ay , _T))
  • elif 'Z' == _axis:
  • _T = math.sqrt(_Ax ** 2 + _Ay ** 2)
  • if (_Ax + _Ay) < 0: return 180 - math.degrees(math.atan2(_T , _Az))
  • else: return math.degrees(math.atan2(_T , _Az)) - 180
  • return 0
  • button_a.irq(trigger=Pin.IRQ_FALLING, handler=on_button_a_down)

网友:
目录清单
MicroPython动手做(01)——春节后入手了一块K210芯片AI开发板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5786-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02)——尝试搭建K210开发板的IDE环境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5831-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03)——零基础学MaixPy之开机运行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6184-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04)——零基础学MaixPy之基本示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6438-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05)——零基础学MaixPy之LCD液晶屏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6577-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06)——零基础学MaixPy之单目摄像头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6591-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07)——零基础学MaixPy之机器视觉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6617-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08)——零基础学MaixPy之识别颜色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6662-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09)——零基础学MaixPy之人脸识别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6720-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10)——零基础学MaixPy之神经网络KPU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6925-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11)——搭建掌控板IDE环境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7964-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12)——掌控板之Hello World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8180-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13)——掌控板之RGB三色灯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8275-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14)——掌控板之OLED屏幕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8389-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15)——掌控板之AB按键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8496-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16)——掌控板之图片图像显示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8945-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17)——掌控板之触摸引脚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9462-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18)——掌控板之声光传感器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9583-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19)——掌控板之蜂鸣器与音乐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9668-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20)——掌控板之三轴加速度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9998-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21)——掌控板之磁场传感器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20188-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22)——掌控板之无线广播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20835-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23)——掌控板之WiFi与蓝牙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20934-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24)——掌控板之拓展掌控宝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21208-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25)——语音合成与语音识别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23752-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26)——物联网之OneNET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25172-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27)——物联网之微信小程序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25520-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28)——物联网之Yeelight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25939-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29)——物联网之SIoT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26090-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30)——物联网之Blynk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26427-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31)——物联网之Easy IoT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26903-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32)——物联网之MQTT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28464-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33)——物联网之天气预报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28721-2-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34)——通用传感器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29058-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35)——体验小游戏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29451-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36)——MixPY之Hello world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29816-1-1.html

MicroPython动手做(37)——驱动LCD与图文显示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30106-1-1.html

网友:
17、石头剪刀布(阿勇)

  • #MicroPython动手做(35)——小游戏
  • #石头剪刀布
  • from mpython import *
  • import time
  • import random
  • from machine import Timer
  • def on_button_a_down(_):
  • global y, x, k, j
  • time.sleep_ms(10)
  • if button_a.value() == 1: return
  • x = random.randint(1, 3)
  • xianshi(x, 10)
  • def on_button_b_down(_):
  • global y, x, k, j
  • time.sleep_ms(10)
  • if button_b.value() == 1: return
  • y = random.randint(1, 3)
  • xianshi(y, 90)
  • _status_p = _status_y = _status_t = _status_h = _status_o = _status_n = 0
  • def on_touchpad_P_pressed():pass
  • def on_touchpad_P_unpressed():pass
  • def on_touchpad_Y_pressed():pass
  • def on_touchpad_Y_unpressed():pass
  • def on_touchpad_T_pressed():pass
  • def on_touchpad_T_unpressed():pass
  • def on_touchpad_H_pressed():pass
  • def on_touchpad_H_unpressed():pass
  • def on_touchpad_O_pressed():pass
  • def on_touchpad_O_unpressed():pass
  • def on_touchpad_N_pressed():pass
  • def on_touchpad_N_unpressed():pass
  • tim12 = Timer(12)
  • def timer12_tick(_):
  • global _status_p, _status_y, _status_t, _status_h, _status_o, _status_n
  • try:
  • touchPad_P.read();pass
  • except:
  • return
  • if touchPad_P.read() < 400:
  • if 1 != _status_p:_status_p = 1;on_touchpad_P_pressed()
  • elif 0 != _status_p:_status_p = 0;on_touchpad_P_unpressed()
  • if touchPad_Y.read() < 400:
  • if 1 != _status_y:_status_y = 1;on_touchpad_Y_pressed()
  • elif 0 != _status_y:_status_y = 0;on_touchpad_Y_unpressed()
  • if touchPad_T.read() < 400:
  • if 1 != _status_t:_status_t = 1;on_touchpad_T_pressed()
  • elif 0 != _status_t:_status_t = 0;on_touchpad_T_unpressed()
  • if touchPad_H.read() < 400:
  • if 1 != _status_h:_status_h = 1;on_touchpad_H_pressed()
  • elif 0 != _status_h:_status_h = 0;on_touchpad_H_unpressed()
  • if touchPad_O.read() < 400:
  • if 1 != _status_o:_status_o = 1;on_touchpad_O_pressed()
  • elif 0 != _status_o:_status_o = 0;on_touchpad_O_unpressed()
  • if touchPad_N.read() < 400:
  • if 1 != _status_n:_status_n = 1;on_touchpad_N_pressed()
  • elif 0 != _status_n:_status_n = 0;on_touchpad_N_unpressed()
  • tim12.init(period=100, mode=Timer.PERIODIC, callback=timer12_tick)
  • def on_touchpad_P_pressed():
  • global y, x, k, j
  • x = 0
  • y = 0
  • oled.fill(0)
  • oled.DispChar("玩家1按A键玩家2按B键", 0, 0, 1)
  • oled.show()
  • def xianshi(j, k):
  • global y, x
  • if j == 1:
  • oled.blit(image_picture.load('face/rock_s.pbm', 0), k, 17)
  • if j == 2:
  • oled.blit(image_picture.load('face/scissors_s.pbm', 0), k, 17)
  • if j == 3:
  • oled.blit(image_picture.load('face/paper_s.pbm', 0), k, 17)
  • oled.show()
  • def panduan():
  • global y, x, k, j
  • if x == y:
  • oled.DispChar(" 打平", 50, 50, 1)
  • else:
  • if x - y == -1 or x - y == 2:
  • oled.DispChar("玩家1赢", 50, 50, 1)
  • else:
  • oled.DispChar("玩家2赢", 50, 50, 1)
  • oled.show()
  • random.seed(time.ticks_cpu())
  • button_a.irq(trigger=Pin.IRQ_FALLING, handler=on_button_a_down)
  • button_b.irq(trigger=Pin.IRQ_FALLING, handler=on_button_b_down)
  • image_picture = Image()
  • oled.fill(0)
  • oled.DispChar(" 石头剪刀布小游戏", 0, 0, 1)
  • oled.DispChar("玩家1按A键玩家2按B键", 0, 16, 1)
  • oled.DispChar(" 系统自动判断谁输谁赢", 0, 32, 1)
  • oled.DispChar(" 按P键开始玩", 0, 48, 1)
  • oled.show()
  • x = 0
  • y = 0
  • while True:
  • if x != 0 and y != 0:
  • panduan()

网友:
mPython X 实验图形编程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