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62150 的输入过压 和 静态电流

楼主:
输入过压
     经常有网友反应芯片输入烧掉了,而系统给予的输入电压实际小于芯片输入耐压,但是还是烧掉了。例如有网友提到过的TPS54360, 系统的输入电压是48V,而这颗芯片的输入耐压最高65。

       问题出在连接电压源与板子的导线上,有些导线本身寄生电压比较大,如果导线比较长,在电源芯片瞬态转换时,会因为输入电流变化使得寄生电感在输入上产生电压震荡叠加在输入上,形成了高于65V的瞬态spike,烧掉芯片。

静态电流
      还有网友经常反应芯片静态电流过大。首先要理解静态电流本非输出电流为零时的输入电流,而是指芯片内部转换开关不工作时流入芯片的输入电流。但在实际应用中客户的需求实际是要在负载为零时,尽量小的输入电流,特别是在电池应用系统中。所以测量时很多时候都是测试Io=0mA时的输入电流, 以TPS62150为例:

     一般静态电流偏大,可以再测试一下芯片的关断电流,如果也偏大,很可能是芯片质量问题。     同时还有个问题要注意,一般选择静态电流较小的芯片,首先是要这个芯片有powersaving 功能,也就是轻载时脉冲式开关控制。

    Annie Li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