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69的ADC采集引脚断开后再连接需要重启单片机才能继续采集,请教问题在哪里?

楼主:
LPC1769的ADC采集引脚通过导线引出,ADC采集原本是正常工作的。在程序正常运行的情况下断开连接导线,再把导线连接上去后就无法采集到的数据了。请教各位大咖这种问题是什么原因?

网友:
细看手册,ADC采集是否支持热插拔

网友:
楼主需要说清楚前端电路以及ADC输入引脚相关的电路,没有足够的相关信息就无法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