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PAL视频信号的均衡芯片或者放大芯片

楼主:
求推荐一款PAL视频信号的均衡芯片或者放大芯片

网友A:
根据你的参数需要去LT、TI、ROHM等的官网选型,有些用晶体管搭也可以。

网友B:
你的具体需求是什么,要说出来,这样大家才好帮忙呀。

网友C:
几通道? 需要几阶滤波?

以上视频滤波驱动你看看参数,像MS6363这些大于27M带宽的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规格书可以去我司官网查看http://www.relmon.com/index.php/list.html,或者联系 13175119321 。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参数需要去LT、TI、ROHM等的官网选型,有些用晶体管搭也可以。

是不是CVBS可以用的放大器芯片,都可以用了PAL放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具体需求是什么,要说出来,这样大家才好帮忙呀。

就是想要一个可以放大PAL视频信号的芯片,只不过我不知道什么样的芯片可以放大PAL信号,芯片介绍里有什么样的描述才能看出可以用着PAL信号上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几通道? 需要几阶滤波?     以上视频滤波驱动你看看参数,像MS6363这些大于27M带宽的应该可 ...

可以留个微信或者QQ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CVBS可以用的放大器芯片,都可以用了PAL放大?

应该可以,不过还是要看看器件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