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INK不能识别芯片

楼主:
有两个STLINK,一个是好的,可以识别芯片,另一个不可以。

就是这种仿真器。

按说这种仿真器不太容易坏。请问高手,可以修好吗?比如重刷固件什么的。我不知道怎么弄,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A:
刷固件好麻烦,再说也不确定你硬件是好的,买个新的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固件好麻烦,再说也不确定你硬件是好的,买个新的算了

驱动可以识别。

我总是不死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驱动可以识别。 我总是不死心。

你上面那个截图上看已经识别到序列号了,stlink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上面那个截图上看已经识别到序列号了,stlink应该没问题的

谢谢!那就奇怪了。为什么STLINK没问题,却检测不到芯片呢。

而另外一个STLINK就可以检测到,那就说明板子也没问题。

网友C:
已经识别到ST-Link的序列号了,说明你的下载器是没有问题的,你检查一下你板子的问题,这种情况大部分是你板子的问题,还有就是,有的ST-Link带有3.3V供电,有的没有带,这个需要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识别到ST-Link的序列号了,说明你的下载器是没有问题的,你检查一下你板子的问题,这种情况大部分是你 ...

谢谢!板子应该没问题,另一个STLINK可以识别,一样的STLINK。

记得以前有个坏的,那个同事重刷固件,好了。可是那个同事离职了。

网友:
估计固件没坏吧。电脑都能识别。应该是连线或者电源什么的 总之应该是硬件的问题吧。

网友D:
实在不行就算了。ST哪个板子上都带了STLINK。整那么辛苦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实在不行就算了。ST哪个板子上都带了STLINK。整那么辛苦干嘛。

自己做的板子,不带STLINK

网友:
我重刷固件,提示The content of the ST-LINK is corrupt。

这怎么办呀?谢谢

网友:
用STM32 ST-LINK Utility可以升级。

可就是连不上器件。

我把两个仿真器图片发上来。

这个是坏的。

这个是好的。

这个坏的,我看了一下,20针插孔左边那里有一个R1没焊。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这个两个仿真器不一样,一个5月,一个7月。2019年7月生产的是不好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