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INT功能进入不了中断?

楼主:
为什么我的RB0口进入不了中断?是哪里的问题?

#include<pic.h>
#include<pic16f877a.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__CONFIG(0x3731);
void delay(uint x)
{
    uint a,b;
    for(a=x;a>0;a--)
        for(b=110;b>0;b--);
}
void init()    //初始化
{
    OPTION_REG=0x00;            //RBPU=0使能B口上拉电阻,INTEDG=0下降沿触发中断
    INTCON=0xD0;                //GIE为1允许总中断,INTE=1使能RB0/INT外部中断,INTF=0清RB0外部中断标志位
    TRISB=0x01;                    //B口低2位设为键盘的输入
    TRISD=0;                    //D口低4位设为LED的输出
//    PORTB=0x01;
    PORTD=0;                    //D口清零
}
void interrupt INT()
{
    if(INTF==1)                    //查询中断标志位是否被置1
    {
        INTF=0;                    //清中断标志位
        if(RB0==0)                //再次检测RB0口是否被按下
        {
            PORTD=0x02;            //马达反转
        }
    }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PORTD=0x00;            //马达反转
    }
}

网友A:
有提示报错原因吗?

网友:
中断没有开吧

网友B:
用ICD2仿真,可以看到中断位置1,但是进不了中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提示报错原因吗?

没有错误提示。可以中断置1,但进不了中断

网友:
INTCON=0xD0;                //GIE为1允许总中断,INTE=1使能RB0/INT外部中断,INTF=0清RB0外部中断标志位

有开中断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ICD2仿真,可以看到中断位置1,但是进不了中断。

我没有PIC16F877A的硬件

仅通过软件仿真:目前是可以进入中断的。从程序编写上来说,初始化这段,可以这样调整:

①设置管脚电平(PORTx→H,L);

②设置管脚方向(TRISx→输入/输出);

③设置上拉(若有的话);

④清相关中断标志,设置中断允许位;

⑤打开所需要的总中断及外设置中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没有PIC16F877A的硬件 仅通过软件仿真:目前是可以进入中断的。从程序编写上来说,初始化这段,可以 ...

void init()    //初始化
{
    OPTION_REG=0x00;            //RBPU=0使能B口上拉电阻,INTEDG=0下降沿触发中断
    INTCON=0xD0;                //GIE为1允许总中断,INTE=1使能RB0/INT外部中断,INTF=0清RB0外部中断标志位
    TRISB=0x01;                    //B口低2位设为键盘的输入
    TRISD=0;                    //D口低4位设为LED的输出
//    PORTB=0x01;
    PORTD=0;                    //D口清零
}

是这样啊.

网友C:
我一般这样写:

①:

//    PORTB=0x01;
    PORTD=0;                    //D口清零

②:

    TRISB=0x01;                    //B口低2位设为键盘的输入
    TRISD=0;                    //D口低4位设为LED的输出

   OPTION_REG=0x00;            //RBPU=0使能B口上拉电阻,INTEDG=0下降沿触发中断
    INTCON=0xD0;                //GIE为1允许总中断,INTE=1使能RB0/INT外部中断,INTF=0清RB0外部中断标志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这样写: ①: //    PORTB=0x01;     PORTD=0;   &n ...

好象与我的顺序刚好相反了,我明天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没有PIC16F877A的硬件 仅通过软件仿真:目前是可以进入中断的。从程序编写上来说,初始化这段,可以 ...

调了顺序,还是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调了顺序,还是不行。

我是用软件仿真的,是可以进入中断的;

硬件仿真时,进入不子中断,还主要看寄存器配置问题;

以我的经验来看:多观察寄存器数据变化会更快的发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软件仿真的,是可以进入中断的; 硬件仿真时,进入不子中断,还主要看寄存器配置问题; 以我 ...

我用软件仿真也没问题,但是硬件仿真就进不了中断

网友:
GIE、PEIE都开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