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WL55JC2测评】+AT_Slave例程测试

楼主:
【NUCLEO-WL55JC2测评】+AT_Slave例程测试

一、测试前期准备

因为活动只提供了一个无线板,所以只能自己另外想办法。

我考虑一个是采用SX126x的LORA透传模块,同时频率要在433MHZ

所以我选了E22-400T22S

二、E22-400T22S准备

E22-400T22S硬件连接

VCC             3.3V

GND             地

RXD               USB转UART的TXD

TXD                USB转UART的RXD

M1                  可以通过短路帽接H,或者L.配置模式和透传模式切换

M0                 直接接GND

E22-400T22S配置

三、NUCLEO-WL55JC准备

NUCLEO-WL55JC板子程序:编译,烧入\Applications\LoRaWAN\AT_Slave 例程

记得在程序里配置下频率

然后直接编译,烧入运行,串口9600, 8, N ,1,

发送AT 回车

三、NUCLEO-WL55JC测试RF

实验目的就是不在LORAWAN的网络协议下直接收发看看

1、配置LORA 无线参数:命令AT+TCONF

2、发送数据LoRa® 包:AT+TTLRA

可E22-400T22S接收没有任何接收或者乱码,是不是哪里遗漏了什么?

网友:
继续找原因

网友A:
收到~我给你去问问,回头给你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收到~我给你去问问,回头给你反馈

好的 ,我也测试了PingPong例程

发送接收也没有反应

网友B:
您好,我想请教一下关于STM32WL55JC开发板AT-Slave例程的测试,想问一下您最后与另一个LORA模块的收发调试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想请教一下关于STM32WL55JC开发板AT-Slave例程的测试,想问一下您最后与另一个LORA模块的收发调试 ...

后来找个SX1268模块+MCU来与之通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后来找个SX1268模块+MCU来与之通讯

好的了解了,非常感谢

网友:
实验目的就是不在LORAWAN的网络协议下直接收发看看

网友:
”实验目的就是不在LORAWAN的网络协议下直接收发看看“请问这句话下面的图片是哪里的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