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余数不是%才对吗?还有TH0和TL0寄存器设置怎么都是256-t

楼主:
求余数不是%才对吗?还有TH0和TL0寄存器设置怎么都是256-t

网友A:
“还有TH0和TL0寄存器设置怎么都是256-t”

TH0和TL0都是8位寄存器,向其中写入数据当然也只能写8位。

你所说的 “TH0和TL0寄存器设置怎么都是256-t”,仅限用于模式2,即自动重新装载的8位计数器。在此模式下,TL0参与计数,TH0并不参与计数,TH0仅仅是在TL0溢出时将本身内容重新装入TL0。

网友A:
“求余数不是%才对吗?”

在你的问题中未见求余运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求余数不是%才对吗?” 在你的问题中未见求余运算。

那第一个框啥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TH0和TL0寄存器设置怎么都是256-t” TH0和TL0都是8位寄存器,向其中写入数据当然也只能 ...

TL0和TH0不是一个字节的低位和高位吗?不是一个字节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TH0和TL0寄存器设置怎么都是256-t” TH0和TL0都是8位寄存器,向其中写入数据当然也只能 ...

TH0仅仅是在TL0溢出时将本身内容重新装入TL0---------------这句话理解起来怎么那么抽象?高位的原始值给到低位?这是什么鬼

网友:
定时器模式2为8位自动重装,所谓自动重装就是不需要软件介入,也就没有中断响应引起的计时偏差。你可能还是要在中断服务里做代码,但是每次触发中断的间隔是一样的,所以情况好的多。这种模式缺点就是可设置的定时范围小,比较适合短定时。新一点的51单片机都可以做16位自动重装就更简单了

网友C:
对TL0的赋值只影响定时器的第一个计时周期,忽略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第一个框啥意思

%是运算符,c/c++等编程语言,取余运算使用%表示

mod也不错,也是取余,其他高级语言使用mod,这时候mod可能就是函数了,不是运算符

这里这么写也只是一个伪代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TL0和TH0不是一个字节的低位和高位吗?不是一个字节吗?

不是的,TL0和TH0,是两个寄存器,8位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TH0仅仅是在TL0溢出时将本身内容重新装入TL0---------------这句话理解起来怎么那么抽象?高位的原始值给 ...

你理解错了,这是两个8位寄存器,TH0用来存自动装载的计数值,自动转载模式下不参与计数,TL0参与计数,TL0计数为0的时候,自动从TH0把之前的计数值再拷贝回来,TL0再继续计数,循环往复,这应该理解TH0是什么作用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TL0和TH0不是一个字节的低位和高位吗?不是一个字节吗?

TL0和TH0是两个字节,千万别以为是一个字节。一个字节是8位,两个字节合起来,是16位。TH0和TL0合起来,可以构成16位计数器(模式1),或者13位计数器(模式0,此时TH0高三位未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第一个框啥意思

第一个框里面的 “MOD” 就是求余数。不同语言中求余符号不同(可能不是运算符而是个函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H0仅仅是在TL0溢出时将本身内容重新装入TL0---------------这句话理解起来怎么那么抽象?高位的原始值给 ...

“高位的原始值给到低位?这是什么鬼”

千万别以为什么 “高位” 和 “低位”。这里只有两个寄存器TH0和TL0。

模式2,是在TL0计数发生溢出时,自动把TH0寄存器中的内容装入TL0寄存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TL0的赋值只影响定时器的第一个计时周期,忽略也可以

你好  TH0仅仅是在TL0溢出时将本身内容重新装入TL0,这个怎么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的,TL0和TH0,是两个寄存器,8位的。

既然是两个不同的寄存器  为何TH0要和TL0扯上关系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理解错了,这是两个8位寄存器,TH0用来存自动装载的计数值,自动转载模式下不参与计数,TL0参与计数,T ...

TH0不参与计数  那它的作用怎么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位的原始值给到低位?这是什么鬼” 千万别以为什么 “高位” 和 “低位 ...

是在TL0计数发生溢出时,自动把TH0寄存器中的内容装入TL0寄存器。-----把TH0寄存器中的内容装入TL0寄存器-----------再王TL0装数那不是更加的溢出了?一般都是小容器往大容器装,这里怎么反过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TH0不参与计数  那它的作用怎么理解

我都说的那么明显了,还没懂是什么作用么

TL0参与计数,数值肯定会变化的,比如从设定值向下计数到0,之后自动装载计数值,那他从哪里装载之前计数值呢??不就是从TH0拷贝么,就可以了,TH0作用就是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在TL0计数发生溢出时,自动把TH0寄存器中的内容装入TL0寄存器。-----把TH0寄存器中的内容装入TL0寄存器 ...

Sign!

TH0是个8位寄存器,TL0也是个8位寄存器。TH0内容装入TL0,怎么会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