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压敏电阻哪种更有效消除感性负载的反电动势?

楼主:
通过继电器 控制 12V门锁(如磁力锁、阴极锁等)的供断电,  门锁在每次切换通断电 所产生反电动势 影响到板子的供电,    想在 继电器的两个触点脚 加 TVS或压敏电阻。 请问 TVS、压敏电阻 哪种更好? 元件参数又应该如何选定?

网友:
个人认为不应该加TVS或压敏电阻,这个是用来防浪涌或ESD的,反向电动势应该在感性负载两端并联二极管,断电之后通过二极管将电流消耗掉。

网友A:
所谓 “消除感性负载的反电动势”,其本质是将电感中储存的能量释放掉。

要释放掉电感中储存的能量,当然可以用TVS或者压敏电阻。但TVS击穿电压或者压敏电阻击穿电压都比较高。击穿电压高,可以很快地将能量释放掉,但对其它器件或者用电设备的影响也大。

因为继电器或者磁力锁的机械动作不可能很快,所以能量的释放时间长一些也没关系。这种情况下,2楼所说在电感两端反并联二极管是最好的,成本也低。

网友:
继电器消除反电动势加续流二极管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谓 “消除感性负载的反电动势”,其本质是将电感中储存的能量释放掉。 要释放掉电感中储存 ...

锁的安装示意图也是提示并接二极管的,  但有些门禁服务商就是不装这二极管,   当我设备使用他们原有门锁,  就得拆锁 加二极管 ,再重新装上 , 麻烦又耗人。 所以就想 从 控制板 这边下手 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锁的安装示意图也是提示并接二极管的,  但有些门禁服务商就是不装这二极管,   当我设备 ...

在你的 “控制板” 上安装续流二极管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锁的安装示意图也是提示并接二极管的,  但有些门禁服务商就是不装这二极管,   当我设备 ...

使用TVS或者压敏电阻,你不是安装在你的 “控制板” 上么?

网友:
一个M7可以解决的问题就不要搞得太复杂了!

网友:
放电管,压敏电阻,TVS这三个是处理ESD问题的,如果是反电动势加个普通的反向二极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