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RCT6这四条语句怎么理解?return这个语句要在主函数前声明吧?

楼主:
STM32F103RCT6这四条语句怎么理解?return这个语句要在主函数前声明吧?要不然也不知道啥意思啊。我看这个比51的按键检测要啰嗦很多啊

网友A:
这是分别依次检测三个按键是否按下,返回其中一个按键按下的标识。retuen语句是不需要事先声明的,但其返回的标识可能在头文件中已经定义了。

网友:
前面3个问题在Key.h里面有定义,至于第4个问题:如果3个按键都没按下,key_up按键释放标志为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分别依次检测三个按键是否按下,返回其中一个按键按下的标识。retuen语句是不需要事先声明的,但其返回 ...

我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请教你。

第一种模式,是16位的,TH0 TL0 是8位,两个组成一个16位的数,最大值是65535. 所以这种模式可以计数一个长时间的。有时如果只需要一个很短时间的计数,可以用第二种模式,就是TL0 8位计数,计数最大值为256,如果计数达到256就溢出了,这时硬件会自动把TH0的值赋给TL0

---就是TL0 8位计数,计数最大值为256,如果计数达到256就溢出了,这时硬件会自动把TH0的值赋给TL0------------TLO都满了  TH0再赋值给TL0那岂不是更加溢出了吗?TH0赋值给TL0这句话始终没搞通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请教你。   第一种模式,是16位的,TH0 TL0 是8位,两个组成一个16位的数 ...

    您是说8位定时器使用吗?TH0中存放的是设定值,TL0中是实际定时值,当TL0溢出(上溢或下溢)发生中断时,自动将TH0中的数值复制到TL0内,立即开始下一次定时。

网友:
hujj 发表于 2020-6-29 13:50     您是说8位定时器使用吗?TH0中存放的是设定值,TL0中是实际定时值,当TL0溢出(上溢或下溢 ...

TH0设定这个值是一个常量对吧?就是固定的。而且可以在TL0溢出时 不断的给TL0赋值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