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 IO引脚设置为输入,可是接收霍尔传感器的输出信号,芯片端信号并不切换。

楼主:
MSP430的 IO引脚P2.0,P2.2与P2.6设置为输入,可是接收霍尔传感器的输出信号,在程序运行以后,手动旋转电机(已经测试过电机的霍尔元件,是120度安装方式)但是芯片端信号并不切换。导致电机运行不起来,这个芯片端电平不切换是啥原因造成的。

下面是程序和电路原理图。HALLA /HALLB/HALLC直接连接到了芯片IOP2.0,P2.2与P2.6引脚。

网友A:
用示波器看一下有信号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看一下有信号没

示波器看也是不切换。一个0.28V,0.12v和0.28v

而且看程序运行,也是运行到如下的000(0)和111(7)里面。代表霍尔是错误的。

示波器测的如下所示。

网友A:
那就是硬件问题,先看看是不是需要上拉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硬件问题,先看看是不是需要上拉电阻

需要上拉电阻的,已经做了上拉了。芯片的问题吗?感觉也不太可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