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9,同样的rules,自动布线ok,手工布就会短路和un-roated,什么原因呢?

楼主:
RT!, 软件: altium designer 19.1.6

原理图如下:

自动布线如下:

手动布线如下:

网友:
有可能是线路中有短线哦。或者是你连线的时候没连到中心点造成的,你多点点试试,是不是有小线段之类的

网友A:
没有什么奇怪的

自己的软件中,自动布线和手动布线采用的规则不一样

检查手动布线的设置,安全距离和短路设置

clearance constraint

short-circuit constrain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什么奇怪的 自己的软件中,自动布线和手动布线采用的规则不一样 检查手动布线的设置,安全距离和 ...

自动布线的 rules 规则 和 手动布线的rules 不一样吗?

自动和手动布线 rules 分别在哪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动布线的 rules 规则 和 手动布线的rules 不一样吗? 自动和手动布线&nbs ...

就1楼的贴图看,两个规则不一样

快捷键 D R设置

网友:
布线不能用快捷键【P】【L】(Place Line),要用【P】【I】(Place >> Interactive Routing)交互式布线。

前者放置的线条不会自动产生电气属性。后者才会从相交的对象获取网络属性并按照电气规则检查。

网友:
我目测是你手工画线时用错线了

网友:
你确定用的是第六个图标布的线吗?

网友:
多谢各位 大神 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