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源+NMOS与PMOS(单片机控制通断)+LED方案咨询

楼主:
设计原理与目标:
恒流源芯片输出恒流给LED,单片机控制NMOS+PMOS实现LED高亮200us,周期循环

问题点:从与LED串联的采样电阻波形看,电流值有下滑,这是为啥

网友A:
老大您给看下 @qwqwqw208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大您给看下 @qwqwqw2088

MOS管驱动有问题,G极上有振铃现象
G极端应该加个驱动电阻,几欧到几十欧之间,调试一下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MOS管驱动有问题,G极上有振铃现象 G极端应该加个驱动电阻,几欧到几十欧之间,调试一下确定

老大,这是电路原理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OS管驱动有问题,G极上有振铃现象 G极端应该加个驱动电阻,几欧到几十欧之间,调试一下确定

是在单片机IO口与NMOS的G端之间加几欧-几十欧的驱动电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在单片机IO口与NMOS的G端之间加几欧-几十欧的驱动电阻吗?

R3有点大

网友A:
R3我用了22R的电阻 发现波形没有改变 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R3我用了22R的电阻 发现波形没有改变 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

主要是Q1开关管影响,开关有尖峰,Q1驱动有点力不从心,并不是功率不够。

或者减少一些开关频率

或低电平直接驱动Q1,观测采用端波形是否正常

网友:
为啥在这里企图用PMOS做功率开关?按你的图,要PMOS管 Q1 导通,栅极电压要是负的,怎可能实现?

LED点亮时,电流是经过 D5及R1, Q2 的,不会经过Q1.

网友:
引用 网友B:
BlueInvestment 发表于 2020-6-29 12:22 R3我用了22R的电阻 发现波形没有改变 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 ...

老大 我还个疑问,用这个电路驱动一颗光源、驱动四颗串联光源,采集到的瞬间电流是下滑的与平整的,这是为啥?请看图片

网友B:
只看这点波形,不好判断,或许是跟恒流源环路设计有关,因为不是过冲

其实下面的图已经比较正常了,

下降不是问题,LED温度上来后的稳定是主要的

网友:
设计比较有新意,值得学学习,给楼主点个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只看这点波形,不好判断,或许是跟恒流源环路设计有关,因为不是过冲 其实下面的图已经比较正常了, ...

老大早上好,在测试中发现一个问题,同一个条件下, 用示波器抓取采样电阻两端的波形 与 单颗光源两端的波形,竟然走势不一样,这是电阻与二极管的特性导致的吗,用示波器电流探头(价格高)能否有助于处理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大早上好,在测试中发现一个问题,同一个条件下, 用示波器抓取采样电阻两端的波形 与 单颗光源两端的 ...

与测试方法有关系。

其实可以测试采样电阻两端电压换算是一样的

还有,灯具,最终结果是测试LED发光强度是否够,是否亮后有强度下降,是否有频闪,这个与恒流稳定性也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