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讯-对地阻抗变小是什么原因?

楼主:
一个用串口通讯的设备,之前一直都正常工作。

今天拔下再插插上后,发现通讯故障了。

排查后发现设备的RXD对地阻抗只有34Ω。

通讯口是有TVS保护的,设备就正常的使用,人体接触而已。

端口的对地阻抗会变小,可能是TVS坏了,可能是端口内部坏了。

为什么好好的串口通讯会突然变坏呢?

网友A:
”为什么好好的串口通讯会突然变坏呢?“

想必楼主是带电热插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好好的串口通讯会突然变坏呢?“ 想必楼主是带电热插拔。

带电热插拔产生的电压尖峰怎么会传到串口上面去呢?

电源上有TVS是否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电热插拔产生的电压尖峰怎么会传到串口上面去呢? 电源上有TVS是否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带电热插拔产生的电压尖峰怎么会传到串口上面去呢?”

热插拔不是 “产生电压尖峰”。

插头插座联接的两侧设备可能不共 “地”,两侧设备的 “地” 之间可能存在电压,可能达数十伏特甚至上百伏特,但这个电压可能具有相当大的内阻。串口线联接好,则串口线中的地线会把这个带有很大内阻的电压源短路掉,两侧设备于是共地,正常工作。

但热插拔时,可能串口线中的地线先断开,于是两侧设备的 “地” 之间就存在电压,虽然时间很短。此电压施加在接收一方的输入端,可能会使输入端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电热插拔产生的电压尖峰怎么会传到串口上面去呢? 电源上有TVS是否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电源上有TVS是否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不是电源上加TVS,而是串口输入端输出端应该加过压保护措施。当然,最好是不热插拔。

网友:
串口的标准RS232 电压 可达 正负15 V,不支持热拔

网友:
最好是不要热插拔,我都掉到坑里好几次了

网友:
请教大佬们,那RS485能不能热插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