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什么电压比较合适

楼主:
现在设计一个模拟电路,电路中有12V电压和5V电压。电路中需要一个基准源2.5V,使用TL431作为基准源,问题是12V和5V看似都可以,5V是通过LDO由12V转换来的。TL431可以耐受36V的电压,且TL431的电路中串接有限流电阻。如何选择呢?

网友:
你的TL431需要输出多大电流?作为基准源,输出电流应该是很小的。

网友:
由于是作为电压基准使用,TL431由5V供电比较好。

网友:
12V没问题,再高就会发热,限流电阻可以按10~15ma折算

网友A:
其实我也觉得5V比较好,因为5V的电压低,TL431的温漂可以会低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也觉得5V比较好,因为5V的电压低,TL431的温漂可以会低一些

作为电压基准,稳定是第一位的。温度高了,显然会使输出的电压值变化。虽然TL431温漂比较小,但仍以小心为是。

网友:
我现在也是用的431做基准,输入是5V,用的是手册里的推荐电路,2.5V,6ma是没问题的,超过6ma后电压被往下稍稍拉了一点,如果只做基准,一般1ma都够了,所输入是5还是12问题应该都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