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水泵软启动怎么做

楼主:
最近买了个直流水泵,24v5A ,带的电源就是一个劣质开关电源,也是5A的。我有点担心水泵开机电流过大,但是似乎没有直接能买到的直流软启动器,求老师们给个思路,应该怎么搞。

网友A:
直流驱动板+pwm?可以吗?还是有什么办法能缓慢升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流驱动板+pwm?可以吗?还是有什么办法能缓慢升压

感觉成本比直接买个大电源都高。。

网友:
ntc简单接个电阻的话,怎么选择型号呢

网友:
Ntc 5d 20

网友:
你的 “劣质开关电源” 能否承受水泵开机的电流?能够承受的话,就不必加软启动器。

网友:
买软启动器不如换好品质的电源了,哪怕是二手优质电源。出于学习的目的,想自己动手制作个软启动电路或干脆加个控制器,当然没问题,但应先确认一下电机启动电流及工况参数,以便选择方案。如果是直接用,并无借机练手学习一说,要么就那么用,要么换合适的电源,看对可靠性的要求了。

网友:
120W的电机还要什么“软启动”。随便的电源都可以驱动了。如果怕烧掉可以串接一个保险丝。

网友:
谢谢老师们,决定用保险丝加热敏电阻了

网友:
开关电源本身限流的,开关放在220v这边不就行了